[家电] 一劳永逸解决电热水壶的通病

楼主(2022-06-23):
一劳永亿解决电热水壶寿命短的通病。虽然机器只值22块。用这么多年,光家里就坏了好多台,基本都是金属接头的设计陷问题,使用时间稍微长点,金属圆圈片就出现松动的情况,引起过热老化接触不良,致2个触点氧化质变粘在一起,热保护杆顶不开,电热水壶就一直烧不停,最后烧断了电热丝,报废了,修都没机会修。。。或者要么就是松动了,两个弹片触点没有接触在一起,通电灯不亮。现新的电热水壶买来,直接拆改善一下,使用高温锡丝焊死固定。

网友A:
感觉只有点焊才能可靠些

网友B:
焊工有待改进,确实这个位置点焊要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只有点焊才能可靠些

以前试过点焊一台,保留位置不够。这次改用高温锡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工有待改进,确实这个位置点焊要牢靠

这高温锡丝,T12烙铁功率拉到360度才好焊,每次焊接不能超出1秒,以免塑料软陷。。以前试过用点焊机焊过一台,只是保留位置不够,需要调整小功率点焊,不然会点焊个洞。。。这次改用高温锡丝。

网友C:
二十多块钱的壶,用304食品级不锈钢,可信度有多少?

网友:
前几天同样方法修过一台,我再各加了一条硅胶飞线提高可靠性

网友:
想法不错,方法也实用,如果是点焊,才真的是一劳永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十多块钱的壶,用304食品级不锈钢,可信度有多少?

去掉包装 物流成本,可信度就更低了,不过厂家可以使用更薄的材料,有些电水壶比易拉罐厚不了多少,这样的话有可能还是真的使用了304不锈钢,不过入口 的东西还是一次性买个好的划算,又安全又耐用

网友:
这不过烧水壶的款式之一,实际上世面的烧水壶外观看似一样,里面的电源接口及自动控制部分五花八门,楼主的款式已经是淘汰的控制方式,容易失效,还有一种控制开关在手柄上的也是容易失效。现在新的款式自动跳开开关在底部,并且有KD301自动125度断开开关。不可能一直通电。

网友E:
买过一个便宜的304,药水上去红成一片,估计201都达不到

网友F:
一直使用艾美特不锈钢电水煲,质量真是好,除了藕合器,因为每天的烧水量很大,每次都是藕合器触点烧坏,更换藕合器也用不了多久。

后来将藕合器改装,壶外增加继电器,藕合器触点通过接地线控制继电器吸合线圈,将壶体接地断开,改装后用了十年了,每天烧水十几壶,还是好好的,只是没了接地线,有安全隐患。

曾经发函给艾美特厂家,建议外置继电器,电源线改为四线,确保有一根接地线,可惜人家不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过一个便宜的304,药水上去红成一片,估计201都达不到

俺是半球牌。难道也造假吗?那太好了,恶心一下客服。

网友G:
这个牌子的我们门口的超市才卖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十多块钱的壶,用304食品级不锈钢,可信度有多少?

半球牌,线上自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包装 物流成本,可信度就更低了,不过厂家可以使用更薄的材料,有些电水壶比易拉罐厚不了多少,这样 ...

壶身与盖都打上钢印了,应该是真304吧,不过俺没条件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使用艾美特不锈钢电水煲,质量真是好,除了藕合器,因为每天的烧水量很大,每次都是藕合器触点烧坏,更 ...

那不是还要使用5v电源去启动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壶身与盖都打上钢印了,应该是真304吧,不过俺没条件检测。

拿个钕磁铁吸一下,能放在桌上水平拉动甚至加两倍配重都拉得动的肯定是200系,304磁性很小,钕磁铁手感比普通磁铁吸200都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牌子的我们门口的超市才卖20

很久没逛超市了,,基本去90年代建的老市场买菜,种类很多,也是当天摘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