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想给这个STC15F电压检测模块刷个程序,没有反应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22-06-23):
捡了个电压检测模块,拆了后发现了个STC15F,拆机区的地址: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0042-1-1.html旁边有个4Pin的检测孔,为啥我用家里的学习板(学习板上有个CH340)连好后,STCISP软件不能发现单片机,确定模块是好的,有啥办法吗?
如果说这个出厂的时候程序加密了,也会导致STCISP检测也检测不到吗?那边没人理我

网友:
可能要这个stc要单独供电,瞎猜的

先下载stc的学习资料看看吧

网友A:
你先通电看一下好不好用再说  怀疑是芯片挂了

网友:
如果下载口令 估计会有显示

网友B:
vcc与单片机vcc通的嘛?

网友:
一般的STC单片机下载程序或者检查单片机型号需要断电,然后通电复位后,下载软件通过串口连续输出握手通讯信号,单片机接收后再返回相应的数据,或者下载程序。

网友:
4个接口的引脚与单片机连接无误的话,那就是它的isp下载端口,与ch340连接的时候记得rxd、txd要交叉连接,而后在isp中选对芯片型号再断开外部电源点击检测mcu选项稍等一会儿上电。

网友C:
STC下载有个提示“下次冷启动时,P1.0/1.1为0/0才可下载程序”,,芯片是不是上次有这个勾选。按这个要求做试试。

网友C:
上个看的是89C52的,15F2K60的是P3.2/3.3为0 0

网友D:
您能确定这就是下载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看的是89C52的,15F2K60的是P3.2/3.3为0 0

谢谢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通电看一下好不好用再说  怀疑是芯片挂了

试过了 这个模块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与单片机vcc通的嘛?

我直接给这个vcc和gnd供5V的点,模块也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下载有个提示“下次冷启动时,P1.0/1.1为0/0才可下载程序”,,芯片是不是上次有这个勾选。按这个要求做 ...

刚看了下,stc15f的提示是P3.2/3.3为0 0,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能确定这就是下载接口?

用万用表量了下 接口和芯片针脚对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