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x242到手体会

楼主(2022-06-23):
品控外观都ok。扭矩环银色掉漆,新机以掉。挺沉。批头锁非常好不是卡簧,是三珠锁定,有磁还带锁。一档扭矩太大跟本抓不住,硬扭能把40干壁钉轻松完全干进松木板不能干精密件,适合干弱电,拧抱箍,装镜头,打机柜,配电柜,八六盒。补充一下,这机是机械扭矩调节,但是不打滑,是单纯电子自停。这种结构所以不能推动启动。

网友:
升级诚意满满吗,,有go  就不入了。

网友A:
跟狗2对比,哪个强?

网友:
1档不是0.15nm吗?

网友:
还没到货,不知道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狗2对比,哪个强?

肯定这WX242强,价格控制在150以内吊打GO2

网友:
应该是好爽的

网友B:
是不是1档(低档)扭力手动拧螺丝,也会打滑?  调高扭力就不打滑了

网友C:
这个不是有拆机视频吗?好像是机械+电子扭矩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这WX242强,价格控制在150以内吊打GO2

不说价格,说价格的话我有9.9包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有拆机视频吗?好像是机械+电子扭矩吧

刚刚又测试了一会,发现好象有机械打滑结构,但是扭矩到了没等打滑,电子先断电。应是靠打滑结构断开电路,和传统机械打滑还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1档(低档)扭力手动拧螺丝,也会打滑?  调高扭力就不打滑了

用手拧螺丝,确实有打滑结构。最高档位不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价格,说价格的话我有9.9包邮的。。。。

老铁没毛病,9块9吊打全宇宙

网友:
看来还是使用手头的博世go2吧。

网友D:
去B站看看拆机视频吧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_history.page.click
你很多都没说到点上

本就是机械打滑+触片弹开电机断电机制   说是自停没毛病   但这哪门子纯电子自停?连个电子原件开关都算不上  牧田好歹有个微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B站看看拆机视频吧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_history.page.click
你很多都没说到点上   ...

看谁都不如自己亲自感受。他这机械打滑介入较晚,断电介入较早,实际上都是通过断电起到扭矩控制,并不象传统打滑后卡卡一直响。后面我也说了,机械打滑确实存在,但只在手动使用中出现。你入手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谁都不如自己亲自感受。他这机械打滑介入较晚,断电介入较早,实际上都是通过断电起到扭矩控制,并不象 ...

这机器是有主轴锁的  不通电的时候就是主轴卡死当一把螺丝刀用

手动的时候是不可能有机械打滑出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是有主轴锁的  不通电的时候就是主轴卡死当一把螺丝刀用

手动的时候是不可能有机械打滑出现的

说是主轴锁,但是低扭力下,手动反而会打滑。

网友:
刚到手。装上自带的两个长批头跟跳舞一样准备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是主轴锁,但是低扭力下,手动反而会打滑。

啊这   锁不住还能叫主轴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