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酷比魔方H600-HD MP4刷机失败问题

楼主(2022-06-23):
有一台酷比魔方型号:H600HD的MP4!开机反复重启,用刷机工具刷了百分之八十后,进度条后退之零后,显示刷机失败,刷不上去,问了一些人,他们说要清空内存才能刷,就相当于格式化硬盘那样!需要把里面内存芯片取下来,放到清空器上清空后,才刷机,我没有清空器,难道就不能刷机了吗,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别的方法,比如清空内存应用软件有没有?还有没有别的更好方法来拯救这台MP4!谢谢各位大神献计!

网友A:
闪存坏了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坏了也有可能

应该是吧!据说用清空器清空下!就可以用,没坏

网友:
你买个au6998的u盘主控板,把闪存拆下来焊上主控板,用量产工具清空下看看,不行就是闪存坏了

网友B:
用安国量产工具清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安国量产工具清空下

哪里可以下这个软件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坏块太多,正常情况下,刷机都应该能过的,或者存在其他硬件故障,导致刷机中断,有些是主控造成的,比如主控损坏或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