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净水机里面的紫外灯套件

楼主(2022-06-23):
昨天去朋友废品站溜达,看见一个很新的方太净水机,带WiFi控制的。朋友说这破玩意不拆机卖塑料都不好卖,我就拿个螺丝刀半暴力大卸八块,做工真的不错。
当时和朋友聊天就忘了拍照,其它的泵磁阀不懂就没要,看见两个紫外线灯
整流器(不知道品牌、输入直流24V、输出250V就拿回来)
灯管(飞利浦4W、波兰产)长度和口罩差不多长,准备用鞋盒做个紫外线杀菌盒。

网友:
可惜是TUV,要是EUV,可以D个光刻机

网友:
捡到宝贝了

网友A:
这套菲利蒲紫外线灯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菲利蒲紫外线灯真不错

不太懂,整流器拆开里面灌满黑胶,也不知道什么牌子,当时就看见灯管TUV才知道紫外线的

网友B:
看上去能用,可以消毒,如果能找到荧光材料,可以DIY日光灯。

网友C:
提醒一下,务必用一个定时插座远程打开,这种高强度的紫外线会造成危害,有人在医院,可能是不懂啥的,导致误开紫外线灯,被照射以后,后果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能用,可以消毒,如果能找到荧光材料,可以DIY日光灯。

我试了能点亮,功能正常。
这种整流器是直流输入的,能驱动荧光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醒一下,务必用一个定时插座远程打开,这种高强度的紫外线会造成危害,有人在医院,可能是不懂啥的,导致 ...

净水机个有装置,内部正好能插入灯管,水流都要经过灯管周围,外部用不锈钢套着(做工非常好,像暖水瓶胆一样圆润光亮),所以一点光都不会外漏。
我拿回来试着点亮灯管时用纸板盖着,5秒钟就断电,紫外线对眼睛和皮肤有害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
小了点,可以做个盒子消毒鞋子

网友D:
为啥我想的是直接净水器扛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想的是直接净水器扛回家

一个滤芯都几斤重,4个滤芯估计都有20多斤了,既然人家卖了废品肯定是有问题,网上查一下还挺贵,不过做工真好,所以电路都封胶,螺丝全是亮晶晶的不锈钢

网友:
用飞利浦的紫外灯,不错

网友E:
灯不错,小心汞气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不错,小心汞气泄露

你说的是灯管破裂气体泄漏?我去百度一下汞气是什么鬼,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醒一下,务必用一个定时插座远程打开,这种高强度的紫外线会造成危害,有人在医院,可能是不懂啥的,导致 ...

后果就是视网膜脱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能点亮,功能正常。
这种整流器是直流输入的,能驱动荧光灯管?

可以试下,应该和普通灯管结构差不多,粗细长度不同效果有区别。

网友:
几秒几分钟是不会有问题的。牙医用的紫外线灯单位面积功率比这小小的灯管强十几倍,说的难听点中午的太阳都比这个厉害。

可怕的是长时间照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