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算捡漏吗?咸鱼淘了三台vc890D都没拆过!

楼主(2022-06-23):
咸鱼淘了三台vc890D都没拆过!一台vc97,花了28.8元
卫生已清理!

这台装电池就能用!

这台换了两个9013搞定,直流电压档有mV 2V 20V有低说,短接表笔小一点,但测量电压是正常的!这台改了9999显示

这台不开机!是电池扣里面的铆钉松动,一螺丝刀捅进去就好了,这台改9999显示添加了HZ频率功能,电容可能改成了20mf,没测试!

这台97换过硬芯有几个脚位腐蚀了,报废!

网友:
喜欢就算大漏!

网友A:
哈哈,你不拆开看看,我不能说你简陋了

网友:
一共28.8元?还不错

网友:
问题是,你要这么多干嘛用???????????

网友:
捡漏成功,来吃个喜

网友B:
捡这么多漏干啥

网友:
那么多胜利婊子又有什么用,好婊子一个就够用,无用婊子再多也没用

网友:
炮灰表再多也是吃灰,一个好表就够了

网友:
晚上可以加菜了,一台清蒸,一台红烧,一台备用

网友:
对于我这种记性不太好的 还是的用傻瓜式的 那个全自动乱捅的很久以前烧过好几个指针式 数字表也烧过好几个,一不注意就一溜火花带闪电

网友:
捡这么多漏,还要用盆子接着,不赶紧出掉的话,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不拆开看看,我不能说你简陋了

懒得拍了,都是第一次拆

网友:
闲鱼上又可以卖个好价钱

网友C:
97没捡到只能说不亏 要是97是好的就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7没捡到只能说不亏 要是97是好的就赚大了

97成色太懒了,看买芯片要10块钱,还不确定对不对,放弃了

网友D:
一个好表就够了,表再多也是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好表就够了,表再多也是吃灰

你看那个万用表是万能的?不搞个两三个实现不了万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捡这么多漏干啥

不是非要捡漏,本来是想买一个20!后来他要35三个都买给我,还要送我个胜利9205,我没要,要97,最后他降30,我说28.8你发我也放发,就卖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