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电源的led该怎么换灯珠?

楼主(2022-06-23):
按灯珠的导通电压吗?还是电阻?想换几个电动车的灯珠。车头有一堆串联的灯珠,但是不够亮,据说是恒流电源。

网友:
看电压是几串的,看电流是几并的,单一灯珠一般是3.2V,电流大小要看是多大功率的灯珠了

网友:
串串的 到亮度变了  可能是几颗  不是一两颗

网友:
不够亮了,要换要全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