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小熊养生壶E0故障(YSH-A18R1)

楼主(2022-06-23):
单位一台小熊养生壶(YSH-A18R1),底板上电,E0报警。
参考本论坛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ype=2&tid=55979

检测底板耦合器两触点只有3K左右电阻,正常阻值应该是100K。
拆机测量温控检测电路的C1瓷片电容、R11电阻均正常,
测压电蜂鸣器两脚阻值只有2k左右,拆除蜂鸣器后上电,故障消失。压电蜂鸣器的电阻正常值应该是100K以上。

网友:
头回听说,可能内有杂质电泳了

网友(2024-01-23):
解决问题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