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到的优利德可调电源1310-II第一次开机就炸了

楼主(2022-06-23):
新买了个优利德可调电源1310-II,没想到第一次开机就炸了。本打算用这个电源给一个6串的钛酸锂电池充电,这个电池是新能源车上用的,我把电压设置到14.4V,电流设置到8A,并且设置了过压和过流保护,刚接到电池上3秒左右,可调电源就啪的一声炸了。打开保险丝盖发现保险丝玻璃管都已经炸碎了。卸掉钛酸锂电池,重新换上备用保险丝,一开机,又炸了,测试了一下交流输入插座,发现零火线短路。请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会不会是整流桥堆击穿了,功率管会不会也击穿,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发现保险丝玻璃管都已经炸碎了,说明电源前级是有严重的短路,重点检查整流桥堆,大滤波电解及开关管。

网友:
新买的还是第一次为啥不退

网友:
难道是过流保护不起作用

网友:
重新换上备用保险丝,一开机,又炸了

继续继续!

重新换上备用保险丝,一开机,又炸了

再接再厉!

网友:
走售后维修吧

网友:
电源前级是有严重的短路,重点检查整流桥堆,大滤波电解及开关管。

网友A:
直接咨询客服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咨询客服多好

新买的肯定是先咨询客服了,但客服又不会跟我说技术性的东西,目前电源已发回厂家,我是想自己弄明白原因先

网友B:
貌似有的电源要先开机后接负载吧,直接接负载,然后开机相当于是负载短路

网友:
可调电源很多不能直接给电池充电的,另外就算可以给电池充电的,也要先给电源上电,输出稳定了再接电池

网友:
保险烧了通常有其他大短路故障,不排除故障前更换保险只能扩大故障。

网友C:
先通电再接电池试试吧

网友:
直接售后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通电再接电池试试吧

本来就是先通电再接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有的电源要先开机后接负载吧,直接接负载,然后开机相当于是负载短路 ...

本来就是先开机后接负载的,只是开机后面板上有一个电源输出按键,设置好电压电流后,按一下这个按键才会输出电压

网友D:
接防倒灌二极管没有?这类实验电源一般没有防倒灌设计,直接充电去可能会引起次级短路,如果是同步整流,查查次级的MOS是否短路,造成电流过大。炸保险排除所有短路之前,千万不要简单换保险,先串个大灯泡。建议上几张图片,让大家容易分析。

网友:
空载炸保险,前级严重短路,新买的没有空载测试吗

网友:
这类电源定位不是维修调试吗?啥时候变成充电器的,搞不懂为啥很多人拿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防倒灌二极管没有?这类实验电源一般没有防倒灌设计,直接充电去可能会引起次级短路,如果是同步整流,查 ...

已经发回原厂了,没想到防倒灌这回事,请教一下,防倒灌二极管用哪种类型的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