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能通过颗粒上的印刷字体辨别闪迪15177颗粒的真假吗?

楼主(2022-06-23):
各位大佬。能通过颗粒上的印刷字体辨别闪迪15177颗粒的真假吗?

网友A:
看着都像是原厂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都像是原厂标

那2张字体浅的会不会是后打的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2张字体浅的会不会是后打的标

看看表面有没有覆盖一层塑胶,然后刮刮看会不会掉皮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表面有没有覆盖一层塑胶,然后刮刮看会不会掉皮儿?

我试试看

网友B:
我还没见过闪迪仿原厂标的刮刮乐,基本上都是一眼丁真的原厂颗粒,要么就是一眼自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见过闪迪仿原厂标的刮刮乐,基本上都是一眼丁真的原厂颗粒,要么就是一眼自封片 ...

那意思就是这2个模糊的也是原厂颗粒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