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提示c4重新分配事件计数,是马上要挂了还是读数错误?

楼主(2022-06-23):
笔记本的硬盘忽然有这个提示:

c4 重新分配事件计数

天文数字……这个有什么影响?硬盘是不是快挂了……

网友A:
C4表示系统已经侦测到物理坏道,并尝试把受损扇区内的数据转移到备用扇区的操作次数,扇区加入G表。
05/C4/C5 的黄色警告都是盘体出现物理坏道的重要标志,数据重要请马上备份,红色警告就要换硬盘了。

网友B:
数据没正确读取,换个版本试下 , 我分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表示系统已经侦测到物理坏道,并尝试把受损扇区内的数据转移到备用扇区的操作次数,扇区加入G表。
05/C4/ ...

问题是这么大的数字,会不会是误报?硬盘在使用中,没有感觉异常

网友:
还是小容量硬盘耐操  10年前的现在还正常使用。就算是分几张碟,但碟面是同样大小的,容量大存储密度大中奖机会大很多

网友:
建议换希捷专用的工具看看

网友C:
可以考虑换根数据线试试看。

网友:
买了个c4黄盘,用一天算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换根数据线试试看。

笔记本里的硬盘……

网友:
MHDD修复一下继续用,但可替换的已经少了。

网友:
反正数据比硬盘重要,备份后再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没正确读取,换个版本试下 , 我分不够了

换了个新版的,还是同样错误,每点击刷新一次错误数值就翻倍……

网友:
数据错误,不用管。

网友:
有坏道了,定时备份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