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HY3131主控改60000字计数

楼主(2022-06-23):
1.HY3131这个主控是UT171的主控,171A是40000字,171B是60000字

2.华普的HP-770D是最便宜的202元包邮能买到的这个主控万用表

3.改了64000字最高,超过了65000就会出现测量错误了

4.能不能改99999,回答,不能EPPROM超过字节数了,一般改个62000 63000 64000就差不多了

5.这玩意估计是个摆设,聊胜于无,是不是如果0660上88888的显示屏也能上60000计数的心理安慰显示???

补充一下66000的16进制转换超位数了,改不了

网友:
那个指示的模拟条能改吗

网友:
能敢这样折腾的都有是高手!

网友:
就算能改,有什么意思?表的精度在哪里摆起的,改9999还是0.5的精度

网友:
能敢这样折腾的都有是高手

网友:
打开了任督二脉。

网友:
字数≠精度

楼主:
这玩意相当于练了葵花宝典了,打开了之后虽然看起来牛逼了,但是精度没了,相当于二弟没了

楼主:
对啊,想要看起来人前富贵,就去阉割了当太监,本本分分的做好精度,那就老老实实的做9999计数,我还是先做公公,爽了几次之后,回去做好普通人搞好精度吧

网友A:
淘到了好货,鄙人淘宝买贵了几十元,精度一般,达不到9806+的水准,有时间校准下再看看。

网友:
精度不行,是不是没有用排阻和校准得不行?芯片切换通道电阻有80-300欧姆,这个会影响分压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到了好货,鄙人淘宝买贵了几十元,精度一般,达不到9806+的水准,有时间校准下再看看。 ...

只要玩的好贵40元钱也是尝个鲜,0660从2012-2022普及了10年,这个HY3131应该是下个10年的主流了,昨天晚上看到一个深圳的专修万用表的卖家,有10片这个芯片,他说这个表是可以显示99999的,耐和本人能力不足,只能搞到64000,手持表能精确显示1MV就OK了,0.1MV就别指望了,十几V和70 80 90等等以上小数点后面的电压能精确显示就行了,反正这个主控如果能显示99999,完全是个可玩性非常高的一个表,就是资料没有出来,不知道怎么校准,如果有UT171A的话,能免费白嫖从46000嫖到64000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想要看起来人前富贵,就去阉割了当太监,本本分分的做好精度,那就老老实实的做9999计数,我还是先 ...

阉割了是不可逆的,请君三思而后行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对比过,改60000字后,精度变化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对比过,改60000字后,精度变化情况?

主要不知道怎么校准,上一个大佬校准错误返厂了,这种单片机的校准没有校准手册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了

网友B:
楼主厉害,

请教下 改EPPROM的数据是怎么找不来改为位置?的

要2块表 都读出来对比的?不同位置的数据?

网友:
楼主淘到了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

请教下 改EPPROM的数据是怎么找不来改为位置?的

这个还真是猜出来的,这个主控必定是主流了从今年开始,取代0660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