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国产和美3.6V-Q1起子机神机

楼主(2022-06-23):
这些年,经手无数电起子,这把,至今没有能超越的。一档两指轻松捏停,16档扭矩比GO2还要大,如果GO2有5牛米,这机最少有8牛米,劲头贼大。平时小能拆装笔记本,大了安监控镜头,拧抱箍支架,打配电柜。前后两个LED,尤其是后面的LED,非常亮配电柜查线非常好用。并且开电筒常亮,不影响起子工作。前后灯能同时亮。这机还能变形,枪棍转换,咋玩都行,一机在手,什么6220 6225 022D GO1 GO2 百得 史丹利 杜邦全出了。跟他没法比。这货当年35包邮,这才是国产经典工具。

网友:
咋玩都行,一机在手

网友A:
缺点我估计就是速度慢点,200转急死人,能上320转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点我估计就是速度慢点,200转急死人,能上320转就好多了。

小起子,200转不算慢了,好控制,不容易拧坏螺丝,哈哈

网友B:
听不错啊 可惜停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不错啊 可惜停产了吧?

恩,停产了,好象一共出了不是200个就是2000个,活动后就下线了。到手后马上想回购就找不到了。

网友C:
今天WX242刚到,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WX242刚到,看着还不错

242确实不错。国产机现在也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点我估计就是速度慢点,200转急死人,能上320转就好多了。

握个手,转速确实是小起子的最大缺点,现在少于400转的起子我都当垃圾。感觉600转以上的较好,可惜手里几个6220换电机后都只有400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听不错啊 可惜停产了吧?

淘宝上还有,不过没lz这价了。前段时间万克宝的50多,另一个牌子六一时70 多。

网友E:
同款,改完typec加4056充电
记得是39送个箱子?
挺好用的,尾部有手电筒。
只不过这个起子是 二级行星减速,一级还是塑料的

优点也是楼主说的 扭力调教恰到好处,一般我用来拧小螺丝,笔记本螺丝啥的。大扭力装个家具啥的也很方便。手感好,扭力调节环手感也不错。
这个价格值了

网友F:
我记得是38元包邮买的
还有我的电池换成三星的21700了!

网友:
改了充电口,还要废了一个螺丝柱才能装进217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还有,不过没lz这价了。前段时间万克宝的50多,另一个牌子六一时70 多。 ...

好像啊,估计是给人家代工了。

网友G:
首先得承认30来块做出这样的产品是很不错的

但要说6225 6228(6228是什么东西) 022D(这个是冲击螺丝刀)都跟它没法比   我也只能说见仁见智

低速  不可换电池  这俩致命缺点就决定了它只能居家使用了

什么配电柜拧螺丝您拿这个干活中途没电岂不尴尬?

国产经典?建议你去查查威克士253.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改完typec加4056充电
记得是39送个箱子?
挺好用的,尾部有手电筒。

我没要箱,裸机加个充电器哈哈,我把电池换成索尼VTC4了。更有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是38元包邮买的
还有我的电池换成三星的21700了!

裸机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得承认30来块做出这样的产品是很不错的

但要说6225 6228(6228是什么东西) 022D(这个是冲击螺丝刀)都 ...

打错字了哈哈,6220 6225 换了索尼电池,目前为止不尴尬。

网友:
我用了红包20多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