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记一次“有惊无险”的修手机(第一次自己修,废话有点多)

楼主(2022-06-23):
前情提要(很长,可以跳过):
傍晚,天空中乌云密布,我意识到马上就要下大雨了,但我还没吃晚饭。于是我拿上雨伞,把手机塞进右边裤子口袋(拉链是坏的)就飞奔向食堂。突然,手机从口袋里面掉了出来,套的壳也掉了(这个手机背面的玻璃板后盖已经碎了,所以早就没有那个玻璃后盖了,套的自己的壳子)。我赶快拿起来看了看,屏幕没有碎。看上去似乎问题不大。我把壳子装上就去吃饭了。
到了食堂,我在手机上打字,突然发现线性振动马达完全没有振动了。我想,一定是摔坏了吧,好在振动马达不是什么核心功能。连马达线圈产生的嗡嗡声都没有了,应该是马达相关的连线断开了吧,和马达的机械部分应该没有什么关系。重启一下,马达也没有反应,进入cit测试也没有反应。
吃完饭,我突然又发现,扬声器似乎也出了问题:声音变得很小,有时变大(变成正常大小)。这下怎么办?扬声器坏了那么手机就废了一大半了。我赶快走回了宿舍。
这里是主要内容:
回到宿舍,我把手机插上充电,正在想着:会不会不能充电了?果然如此,没有反应了。我顿时慌了起来,不能充电,那么手机就不能用了,怎么办?但仔细一想:那么多硬件不正常,而且都集中在手机下面那块小板上(扬声器,振动马达,充电),是不是排线插头掉了?我关掉手机,拿出螺丝刀开始拆下面小板部分的螺丝。拆开一看,下面部分的排线插头是正常的,没有松动。我试着按紧了插头,然后插上充电器,仍然没有反应。于是我开始拆上面主板部分的螺丝,看看是不是主板那边的插头掉了。拆开一看,果不其然,排线插头掉了。我插上这个排线插头,再插上电源充电,很快屏幕亮了起来,振动马达振动了一下,功能恢复了正常。很快我拧上了所有的螺丝,套上手机壳,然后继续正常使用,一堆故障就这样有惊无险的排除了。

网友:
全文字拆机

楼主:
手上除了这个手机,就没有能拍照的工具了(理论上用电脑摄像头也可以,但是效果不怎么样,调整角度麻烦,而且拆的时候光顾着拆了,没想到用电脑摄像头拍)

网友:
文字功底不错,虽然没有照片,但是看完了描述,好像照片一样在眼前

网友:
恭喜维修成功!

网友:
楼主的这个作文,写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
拆机工具随时备着啊

网友:
搞维修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拆修,积累经验的过程。

网友:
当时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网友:
楼主这拆机,从后往前读就行,30字搞定。

网友:
我个人是不喜欢玻璃材质的背壳还不如塑料更换也便宜。

网友:
我通过你的描述尽量想象一下手机是啥样的,主板插座那里松了,

网友:
一堆故障就这样有惊无险的排除了。

网友A:
楼主的手机是小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手机是小米的吗

是的,小米10青春版

网友:
故障找的很准,不可能元件都坏了,只能是排线问题。

网友:
nokia 3310 的手机吧。

网友:
幸好没有摔坏啥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