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奇怪的问题,两个充电宝互相充电,结果会怎样?

楼主(2022-06-23):
我有一个奇怪的问题,两个充电宝互相充电,结果会怎样?

网友A:
哈哈哈,想想男同志在一起的生活

网友B:
首先充电宝得能边充边放,其次才能更快的把能量消耗掉

网友:
如果标称电压是一样的,那么储存电量多的向另一个充电,直到平衡。

网友:
一般的充电宝都不能边充边放,再加上做不到同时把两个充电宝对插上,所以应该是先处于放电的那个放电给另一个充电。
但问题又来了,这样充电结束(放完电或充满)后是否会反向充电反复交替循环直至两个充电宝都没电呢?

网友C:
看支不支持边冲边放了,不支持的话谁插得早谁是攻,另一个只能是受,支持的话就成了俩水塘用漏水的水泵相互泵水,啥时候漏光就泵咋漏了

网友:
DCDC的转换效率,与电感内阻、磁滞损耗、涡流损耗、剩余损耗、MOSFET的内阻、MOSFET的开关损耗有关,而有些损害是与电流相关的。

网友:
有两个充电宝的可以试试了。

网友:
充电宝进入充电状态会自动终止输出,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互相充电的情况。

网友:
如果两个都支持边充边放,同样的充放电流,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容量小的电先被耗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支不支持边冲边放了,不支持的话谁插得早谁是攻,另一个只能是受,支持的话就成了俩水塘用漏水的水泵相互 ...

绝对的高,通俗易懂!

网友:
电量会由升压芯片和充电芯片消耗完

网友D:
你试试不就完了~

网友E:
自己给自己充电也行啊

网友:
能量守恒定律,最后电没了

网友:
一碗水,在两个碗之间来回倒,最后。。。。没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想想男同志在一起的生活

这位兄弟是过来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充电宝得能边充边放,其次才能更快的把能量消耗掉

不支持也没关系,一边充到没电了,另外一边估计会启动,给它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不就完了~

我怕出问题,先问理论上行不行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给自己充电也行啊

自己给自己充电,应该是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