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充电宝破解

楼主(2022-06-23):
应该是最新款的小电PB5-5000S吧。看了好几个帖子都和这个不太一样。有没有大佬了解的。

网友A:
你还不如买个板子

网友B:
有防拆开关,电路板已经锁死,直接换板是最简单的

网友C:
就是把右边那个白色的导热胶拆开,里面有个6脚的芯片,把右边地下两个脚短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买个板子

就叫充电宝主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防拆开关,电路板已经锁死,直接换板是最简单的

我还以为那是个摆设呢。原来是有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把右边那个白色的导热胶拆开,里面有个6脚的芯片,把右边地下两个脚短接就可以了 ...

看楼上说有防拆开关。还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