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x242跟跳舞一样!中招了吗?

楼主(2022-06-23):
自带的5CM批头,跳舞一样

网友A:
批头锁旷量太大。

网友B:
这明显是披头的锅呀!

网友C:
看着好难受,换批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头锁旷量太大。

已经退了手上的这几把小的都没有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难受,换批头试试

不是批头的问题,换个机子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披头的锅呀!

批头换其他机子是好的

网友D:
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原因是六角的孔太浅,刚珠刚好卡在披头的凹槽处,如果能再深2MM就不会这样了,你可以把凹槽下半边磨掉或磨短

网友:
好像不是锁紧的批头都是这个样子,基本也不影响用。如果是夹钻头的那种会好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批头换其他机子是好的

我试了下 没有你那么夸张 但是确实这个自锁头卡的不紧 手能晃动 固定还是靠底部磁铁 总体来讲改了扭力很香 建议换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原因是六角的孔太浅,刚珠刚好卡在披头的凹槽处,如果能再深2MM就不会这样了,你可以把 ...

其他都可以的,这一点我不能接受。关键是才5CM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退了手上的这几把小的都没有这么大

退了干啥?原价转给我啊。

网友:
幸亏没买,,不然浪费钱了妈。。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了下 没有你那么夸张 但是确实这个自锁头卡的不紧 手能晃动 固定还是靠底部磁铁 总体来讲改了扭力很 ...

可能是个别,我刚好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退了手上的这几把小的都没有这么大

dcf680我也用过,批头旷量感觉也挺大的,5厘米批头也不直。

网友:
本来想买这个的

网友:
都这样,有逛量,GO1 GO2都有,除了三脚夹头,应该都这样。

网友:
我的也感觉差不多,不过,这个机子还是比较喜欢,拧螺丝影响不大

网友:
去定制个用ER夹头的机器吧,拧螺丝披头晃是很正常的,六角和六角配合本来就是必须要又间隙的,既然有间隙,那肯定是的甩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f680我也用过,批头旷量感觉也挺大的,5厘米批头也不直。

同一根批头,我的680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