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Worx WX242改扭力

楼主(2022-06-23):
最小扭力大了点 用几个塑料撬棍打开了拆了三个弹簧 好用点了
这个机子讲实话 自停没012那么灵敏 他那个结构导致的吧 但其他方面真的够吊了
我到手最终价格是95
机械扭矩 电子刹车 扭力自停 type c充电 自锁头 整体体积小 有盒子 批头配件挺多 虽然都是crv 不过谁还没有s2批头呢
我觉得光看全新 这玩意300以下都乱杀 二手200以内乱杀 012最便宜一套机子电池充电器二手能看的也要300左右 还得拆了保养
反正我是把012卖咯 这个比他也就是转速低了点 扭力自停差点 多个c口 体积小一截 还有配件盒子收纳

网友:
所以你只是家用玩玩是没问题的 充一次电一个月都用不完   不用考虑换电池续航什么的

真拿出去干活还是要可换电池的   性能可靠的

网友A:
拆了再想装就找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了再想装就找不到了

拿跟绳子穿过3个弹簧挂脖子上就不会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跟绳子穿过3个弹簧挂脖子上就不会丢了

没 直接放到盒子下面跟说明书放一起了

网友C:
还是牧田这种结构的好用

网友:
我的还没有收到,你这个已经开始改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牧田这种结构的好用

价格差6倍

网友:
扭力有多大?

网友D:
找颗强磁粘到盒子上,不怕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颗强磁粘到盒子上,不怕丢。

这么隐秘的位置希望要用的时候你能想起来

网友E:
楼主是怎么拆的?直接用撬棍硬撬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怎么拆的?直接用撬棍硬撬就可以吗

塑料撬棍卡 搞两三个

网友:
我的办法是把弹簧剪成不同长度。这样低扭时受力的弹簧少,高扭时介入的弹簧多。至少我在go2上很成功,档位差距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