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让两相四线步进电机转起来的方法

楼主(2022-06-23):
据说是把它当成单相异步电动机。 有没有用直流电源类似的方法?有人说ne555可以。是接a+a- 或b+b-其中一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N411f718

网友:
必须加一块驱动板才可以

楼主:
谷歌了一下两个似乎是最简单的控制器,但是某宝都没有。等等看以后有没有人做。

这个板子某宝搜不到。

Multifunctional Stepper Motor Driver Control Board  36820 MS
https://www.mpja.com/Multifuncti ... oductinfo/36820+MS/

网友:
直流没有相位差的说法,加电容一点用都没有,跟单相异步电机是两回事。9.9包邮买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用脉冲去驱动

楼主:
这个东西好像也是,仔细看,板子上面有两个中文字,转/停,应该就是国内某人做的,就是不知道去哪找。

Stepmotor Simple Controller 34114 MS
https://www.mpja.com/Stepmotor-S ... oductinfo/34114+MS/

网友:
光让它转起来有啥用?步进电机有专门的驱动器卖,最便宜的就是4988模块,用个555产生脉冲,加到模块上就能转。

网友:
关键是555只是调整转速用的,后面的4988才是UVW驱动的,单相变成三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好像也是,仔细看,板子上面有两个中文字,转/停,应该就是国内某人做的,就是不知道去哪找。

Ste ...

东芝的芯片很多,且稳定

网友(2022-10-05):
要它转起来就容易了,两组一头相接,另一头一组串个几UF电容,电容一端和一组相并联,两头用下交流调压器调到2-30V左右,不转就调线序。但转速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