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今越M162 LCR测试仪测一个似乎正常的电解电容

楼主(2022-06-23):
这个电解电容是从一个atx电源上拆下来的,标称容量470微法,用万用表测出来还有439.4微法,用电容电感测试仪测出来还有446微法,似乎正常,因为新买的同样标称容量的电解电容实测有时也只有430多微法。为什么说它似乎正常,因为这个电解电容是用在atx电源负12V输出上的,空载输出只有负7V多,该电源其它输出端空载都正常或接近正常值。拆下该电解电容,换上一个同样标称容量的电解电容该路输出变为负9V多了,当时就认为该电容有问题,但不知问题出在哪里,用今越M162 LCR测试仪一测,找到了问题所在,见下图。在1KHZ频率下测容量只有368.9微法。

今越M162 LCR测试仪DIY制作套件焊接与简单对比测试,见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0032-1-1.html

用万用表测出来还有439.4微法

用万用表测出来还有439.4微法

电容电感测试仪测出来还有446微法

电容电感测试仪测出来还有446微法

用M162LCR只测出368.9微法

用M162LCR只测出368.9微法

网友:
用电桥就对了,电容电感测试仪  万用表不太靠谱! 当然电桥也不是万能的!所以很多人都说,替换法最好,否则测个电容要一堆仪器验证

网友:
应该是漏电,导致损耗偏高,等效阻抗变大
可以用电阻档测一下漏电电阻

网友:
说不定拿MF47一测,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A:
ESR 80mΩ,楼主你用晶体管测试仪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R 80mΩ,楼主你用晶体管测试仪测一下

用晶体管测试仪测量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晶体管测试仪测量结果

嗯,虽然容量看不出来,但漏电大了也能判断

网友:
对于电容器来说,需要使用专用检测仪才能准确判断好坏

网友:
电容问题还是有点麻烦

网友B:
我记得,电容误差可达百分之20,似乎这个电容在误差范围里面。

对于电容,我的原则是,只要怀疑,就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电容误差可达百分之20,似乎这个电容在误差范围里面。

对于电容,我的原则是,只要怀疑,就换掉! ...

受教了,谢谢回贴分享

网友C:
楼主这个电容耐压是多少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电容耐压是多少伏的?

这个电容耐压是16v

网友(2023-04-06):
引用 楼主:
用晶体管测试仪测量结果

这个晶体管测试仪应该是用9伏的电源吧?你用的12伏外接电源?不怕烧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