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Strong GPS手持机屏幕成一个圆圈了,这是背光坏了吗?

楼主(2022-06-23):
一个gps手持机,屏幕成一个圆圈了,这是背光坏了吗?哪位大神看看

网友A:
不像背光问题,感觉是屏幕里面的膜老化了

网友B:
感觉是屏幕局部被挤压了

网友C:
是不是均光板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背光问题,感觉是屏幕里面的膜老化了

能自己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屏幕局部被挤压了

还要一个外屏那,外屏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均光板不行了

可以自己换吗,淘宝找不到同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光老化。。。。

可以自己换偏光吗?

网友E:
找个手机废屏,拆里面的偏光片,先测试一下方向,最后裁剪下

网友:
这个不是背光坏了,应该是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手机废屏,拆里面的偏光片,先测试一下方向,最后裁剪下

可以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