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今越M162 LCR测试仪测一段铜导线的线阻,有惊喜

楼主(2022-06-23):
一段网线里拆出来的铜导线,长13厘米,用电池内阻测试仪测下来线阻9.911毫欧,用今越M162 LCR测试仪测下来线阻9.9毫欧,二者几乎一样,厂家介绍说M162 LCR测试仪电阻的测量下限为0.1欧,是不是有惊喜啊!
      前贴今越M162 LCR测试仪DIY制作套件焊接与简单对比测试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0032&page=1&extra=#pid12682470

一段网线里拆出来的铜导线,长13厘米

一段网线里拆出来的铜导线,长13厘米

用今越M162 LCR测试仪测下来线阻9.9毫欧

用今越M162 LCR测试仪测下来线阻9.9毫欧

用电池内阻测试仪测下来线阻9.911毫欧

用电池内阻测试仪测下来线阻9.911毫欧

网友A:
厂家笔误吧  0.1mΩ吧?  啥电桥0.1Ω? 万用表都不如了 哈哈

网友:
感觉厂家介绍说是有水分的

网友:
仪表一般都需要校准的,没校准如何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笔误吧  0.1mΩ吧?  啥电桥0.1Ω? 万用表都不如了 哈哈

商家的介绍

M162 是一款全新的电阻、电容、电感测试仪表,采用STM32F303单片机,简单可靠。多数万用表欠缺对电容、电感和1欧姆以下小电阻的测量能力,而M162 LCR表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套件版的M162制作非常容易,不需要特别校准就可以达到大约1%的精度。
主要特点:
-- 电阻测量范围:0.1欧 - 20M 欧
-- 电容测量范围:1pF - 20mF
-- 电感测量范围:1uH - 20KH
-- 全自动量程选择
-- 精度:约1%
-- USB口可实现充电、数据传输、固件升级功能
-- 可通过USB虚拟串口和3.3V串口连续输出测量数据
-- 有显示冻结功能
-- USB/电池(3.7V)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商家的介绍

M162 是一款全新的电阻、电容、电感测试仪表,采用STM32F303单片机,简单可靠。多数万用表欠 ...

笔误,介绍里特意强调了弥补了万用表无法测量1欧姆以下的电阻的缺点。肯定不能是跟万用表一样的分辨率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误,介绍里特意强调了弥补了万用表无法测量1欧姆以下的电阻的缺点。肯定不能是跟万用表一样的分辨率了 ...

肯定不是笔误,使用说明书中也是这么写的。见我测试比较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0032-1-1.html

网友:
有工具真好

网友B:
楼主为了这个小仪器,费尽了心思,支持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了这个小仪器,费尽了心思,支持一把

只是想知道这个小仪器测毫欧级电阻的性能,用不着费尽心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家的介绍

M162 是一款全新的电阻、电容、电感测试仪表,采用STM32F303单片机,简单可靠。多数万用表欠 ...

0.1欧这个大概说的是量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