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英特尔N5095什么水平?

楼主(2022-06-23):
英特尔N5095什么水平?
英特尔Celeron N5095是Jaser Lake系列的四核SoC,主要用于廉价台式机,于2021年初发布。四个Tremont CPU内核的频率在2至2.9 GHz(单核Burst)之间,不提供超线程功能。  N5095使用1.5 MB L2和4 MB L3缓存。 该芯片是在Intel的10纳米制程中制造的(很可能与Ice Lake的制造工艺相同)。 与类似的赛扬N5105相比,N5095指定的TDP高5W,并提供较慢的GPU(16个 VS 24个EUs和-50 MHz频率速度)。
CPU架构
与之前的旧Golmont Plus内核相比,该处理器的架构称为Tremont,并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设计。 据英特尔称,内核的单线程性能平均可以提高30%(在SPECint和SPECfp的所有测试中,平均提高10-80%)。
特征
除了四核CPU模块外,该SoC还集成了一个主频为450-750 MHz的16 EU英特尔UHD图形GPU和一个LPDDR4(x)双通道内存控制器(最高16 GB和2933 MHz)。 该芯片现在还部分集成了Wi-Fi 6(Gig +),8个PCIe 3.0通道,14个USB 2.0 / 3.2端口和两个SATA 6.0端口。 封装变得更大,尺寸为35 x 24毫米(相比之下,例如N5030为25 x 24毫米)。 SoC直接焊接到主板(BGA),不能轻易更换。
性能
由于采用了新的CPU架构,因此N5095的性能应比旧的Pentium N5030稍快一些。 但是,奔腾N6000具有明显更高的频率速度和更快的GPU。 但是,它仍应落后于Tiger Lake一代的现代Core处理器。 因此,CPU适用于基本任务,例如Office,具有适度的多任务处理功能的Web浏览。
功耗
与更快的Core处理器类似,CPU的TDP指定为15瓦,并且很可能需要使用主动冷却。

网友:
就像09年的N270上网本处理器,在当年也只能勉强浏览网页,性能落后主流级10年以上的产品,炮灰中的炮灰

网友:
现在买赛扬不如买APU了吧?至少显卡吊打。兼容性问题的话这个级别的CPU估计也都差不多吧

网友A:
接近i3-4130/i5-4570T/J4125的水平,比移动端i5-3210M好一些,不干重活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近i3-4130/i5-4570T/J4125的水平,比移动端i5-3210M好一些,不干重活还是不错的选择。 ...

这个CPU的指令集估计也干不了啥重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