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移花接木改装一个电瓶车充电器

楼主(2022-06-23):
电瓶车充电器电源线断了,单位废弃仓库里电源线一大堆,本想找根电源线剪头焊接。回头看见旧电脑上有个这家伙,拆两个插孔改装上不是挺好,但想到原充电器上的风扇声音实在受不了,电脑电源上有现成的风扇,干了原来的电源板,把电瓶车充电器电源板挪一挪,运气超好尺寸刚好。找了个旧路由器剪块塑料板做绝缘板,声音几乎听不见,散热孔也刚好能看见充电指示灯。单位里充电地方插座是两孔和三孔的,三孔的全部闲置。迟到一点就找不到充电的插座,这样改装后两根电源线总长有六七米,不挤车不管怎么样挤根线绰绰有余吧。随到随充,爽歪歪

网友:
不错,重在折腾!

网友A:
输出座怎么少了个螺丝呢

网友B:
改造有趣,这种一进一出的旧电源,我也有一个。

网友:
改造,数码人的特点

网友:
折腾的不错,废品利用,美女看到了也想要

网友:
这种电源蛮老了,以前都是这样

网友:
这种电源线比充电器上的好多了。

网友:
老式电源线质量好

网友:
这么好单位还提供充电。

网友:
移动性变差了

网友:
既然拆开了,风扇上的灰,是不是清理一下,难道秉承修旧如旧的原则?

网友C:
是不是剪线把两眼的换成三眼儿的线了啊?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D:
这个不好吧,太大了,固定点充电还好说,如果走哪充到哪的就麻烦了,要带上这么大的一个家伙。

网友:
变长了,风扇容易积尘响声大

网友:
免费充电,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座怎么少了个螺丝呢

还真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好吧,太大了,固定点充电还好说,如果走哪充到哪的就麻烦了,要带上这么大的一个家伙。 ...

固定点充电,下班回家充电器扔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剪线把两眼的换成三眼儿的线了啊?没怎么看明白

本来打算剪线接,现成的东西,拼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造有趣,这种一进一出的旧电源,我也有一个。

原来两个插孔都是市电进,改装后市电进,弱电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