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安能M118A出厂真是太离谱了

楼主(2022-06-23):
1.出厂是完全没有校准,偏差实在是太离谱了1.22V的电压,居然能达到1.31,简直没法说了

2.不会校准的话可千万不要买这个表,简直离谱

3.如果有设备能校准的话,是非常不错的表,毕竟随便捅220V不会轻易的炸

4.内置晶振的0660这货,居然能22-27包邮PDD买到,真是便宜啊,真是刷新了0660的价格下限,是刷新了我的认知

网友:
那标称是1.22V的电压,实际是1.31V啊!

表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有一个,好像进不了校准模式。只能改固件校准!10A档没有二极管保护

网友A:
这表出厂本来就没校准,随缘,内部光耦mos隔离我始终觉得没有继电器隔离可靠,并且拼夕夕的追评里,近乎1/5都是反应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买来后从来没用过它的全自动模式,都是当普通自动挡表来切换功能用,炮灰表也要爱惜嘛。可玩性很高,买来改了9999字,但精度很烂,后续还有继续校准。

网友:
改了9999字后已知有个问题就是测非正弦交流电压(需要用真有效值)时,100v切换到99.99v(9999字)时,会出bug,直接跳到60.00v开始(6000字),简单说就是100v以下的真有效值测不准,但测直流99v和普通交流99v没有问题

网友A:
我又改回6000字了,不过测非正弦波交流电压时依然会出现6000字时数据错误,我对比了下众仪102和ut139e,都有这个bug,看来是0660方案的问题,所以0660芯片的表都测不准最大字数以下的真有效值。校准后还是很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改回6000字了,不过测非正弦波交流电压时依然会出现6000字时数据错误,我对比了下众仪102和ut139e,都 ...

139e打开低通滤波功能还不准吗?这个118a的校准还真不会,主要是手头没有标准源,1v-10v的机器,我手头的118a电阻档倒是偏差不大,就是dc偏差的没边了

网友:
你需要一台众仪ZT-Y来证明0660这类方案也有没这问题的表 哈哈,除了第一张图是正玄波,其它都是可控硅调压

网友:
优利德UT207B也没问题

网友:
这个表速度快吗?(0660速度普遍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出厂本来就没校准,随缘,内部光耦mos隔离我始终觉得没有继电器隔离可靠,并且拼夕夕的追评里,近乎1/5 ...

自动档能测出2欧姆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39e打开低通滤波功能还不准吗?这个118a的校准还真不会,主要是手头没有标准源,1v-10v的机器,我手头的 ...

低通滤波跟真有效值有啥关系?这完全是两码事。低通滤波是剔除1000hz以上的高频干扰电压,真有效值是均方根,我是晶闸管调压器,哪来的高频干扰电压,变频器才有这个。

网友:
很可能人家厂家标准是对的。我们只是意识上以为民间标准是准的,但实际如何谁也说不清,除非都遡源到高一级标准核准过。

网友:
就象优利德,新表和回厂修复返回的表,未位数和其他表、和584对照显示偏小,那么,是否有的厂家出厂有意往高校呢?还有不超说明书误差指标就是合格品,消费者认可才愿买才是事实。

网友(2022-10-08):
哈哈,准备入手折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