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微波炉变压器+PLC+固态继电器做的电阻点焊机

楼主(2022-06-23):
简单说下电阻点焊机原理,就是瞬间大电流通过焊针压的触点,把电池片和电池壳熔接,根据p=i²r,发热功率需要一定电阻值,因此电阻点焊机只适合铁壳钢壳电池镀镍钢带电极,而纯镍带有些考技术,主要看个人焊接手法,焊针不能压太重,毕竟压力越大,接触电阻越小,无法熔接,但是压太轻了,接触电阻太大了,焊点直接爆了,就是指闪火花。对于铜片和铜电极电池没有办法,毕竟焊针也是铜的,搁这谁焊谁呢。材料选购,微波炉变压器一个,铝线嘛,将就下。

电路控制模块用200A固态继电器,可以实现无声音无火花迅速的分断电流,控制变压器前级是绝对够了,要注意的是,固态继电器需要靠正弦波过零点控制,因此一般脉冲最短时间大于等于10ms(50hz正弦半波长时间)

控制器选plc,毕竟是我的老本行,编程很简单,有人说单片机更便宜,但我完全看不懂c语言,跟高数一样头大,说实话国产(仿冒)plc方面是真的牛批,做的又迷你,又好玩,还便宜(我手里这个是咸鱼二手25块钱买的),让以前高大上的plc,现在成了白菜价,甚至比时间继电器还便宜,而且花里胡哨的开发功能也很多,比如这个仿冒三菱fx1n,晶体管6入4出,晶体管型支持高速脉冲(us级),用来控制固态继电器,还加了个小数码管模块,可勉强替代触摸屏,可玩性不错。

这是程序

哦对了,变压器处理上可费了我一晚上的功夫,要小心翼翼的剔除次级绕组,而不能伤到初级绕组,搞得我汗流浃背的,过程中都忘了拍照,剔除后用2根6平铜线绕几圈,通电测试输出电压4.5v,还可以,这儿提醒下,点焊机次级电压不要太高了,毕竟是要大电流,不要高电压,电压大了焊点会直接打火花,把融化的焊点直接炸没了。次级输出用两个M8纯铜接线柱,以固定焊针,脚踏开关作为启动信号,加了个指示灯,这个指示灯功能下面会说,内部24v开关电源供电,变压器输入做了个阻容吸收器,以保护固态继电器

焊笔也是2并6平铜线,焊针用的6平线芯磨的尖,以及一套可换焊针的16平铜线焊线焊针。

程序功能上,我设计了时间10-100ms可调,以此对应不同的持续焊接时间,

除了外壳上一个总闸开关外,还给plc设计了一个软开关,作为程序开关,双重保险,这个绿色灯就是指允许运行,启动后会亮,开机演示GIF图

然后为了确保变压器不会过热,设计了3秒冷却时间,每次点焊后程序会暂时停止运行,绿色灯熄灭,数码管屏幕倒计时3秒(屏幕显示的是30个100ms),然后重新允许运行,绿色灯电量,提示允许焊接

焊接效果上,15ms测试0.15单片镀镍带焊18650如图

调到100ms,焊穿5片叠在一起的0.15镀镍带,牢固的很

顺便点个18650电池组,多层镍带叠加减小内阻

楼主:
好家伙,这篇文章我打了一个小时的字

网友A:
就服你这个积木当底座,你家娃不会找你麻烦吗?用了他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服你这个积木当底座,你家娃不会找你麻烦吗?用了他的零件。

偶然发现的,这积木居然这么有用

网友B:
plc怎么玩?发个帖子介绍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怎么玩?发个帖子介绍一下呗

这个有点复杂……若具体说怎么玩的话,可能要写一本书。参考三菱fx1n使用手册或学习指南书

网友C:
用双向可控硅就行了,用固态继电器浪费钱而且线小了

网友D:
肉眼可见线细了,我做的类似,也用了固态继电器,控制用延时继电器模块改的(ne555芯片),去掉继电器,改电阻改外置电位器,再一个12V小变压器给模块供电,歪打正着实现了1秒左右冷却时间,焊接时间0-1秒可调,没有专业设备,没法精确测量

网友:
越来越高大上了,厉害呢

网友E:
PLC+固态继电器控制不多见。看焊接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双向可控硅就行了,用固态继电器浪费钱而且线小了

这固态继电器是我在废件库房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肉眼可见线细了,我做的类似,也用了固态继电器,控制用延时继电器模块改的(ne555芯片),去掉继电器,改 ...

12平方应该够了吧,一开始我想3并18平方的,但塞进变压器就缠不了两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固态继电器控制不多见。看焊接效果还不错

谢谢,因为这种方式我个人最熟悉,而且也便宜经济,plc咸鱼二手25块钱,固态继电器是我在废件库房捡的

网友:
我的搞了一半烂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平方应该够了吧,一开始我想3并18平方的,但塞进变压器就缠不了两圈了

去皮就能塞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然发现的,这积木居然这么有用

好点的积木精度还是很不错的,比咱们DIY的精度要好很多。

网友:
看用的指示灯就能大概猜到楼主是干什么的了。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价格真便宜,而且还是包邮价,感觉楼主的次级线圈截面积小了点

网友:
真的全面啊

网友:
看焊点非常不错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