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松下波轮洗衣机进水阀

楼主(2022-06-23):
一台用了近十年的松下波轮洗衣机进水阀坏了故障现象是进水阀关闭后还会滴水先拆下看一下进水阀的型号。

卸下螺丝后就可以卸下塑料盖看到里面的进水阀。

看清楚进水阀的型号去网购一个或者家电零配件店买一个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好福气,能买到配件替换就能修复!

网友B:
进水阀是通用件。模样一样就可。

网友:
我还有一台“National”标的松下洗衣机,壳子发黄的成色和你这个很像,前段时间自己换了破损的皮带

网友C:
拆开看看,里边卡脏东西了,清理干净就好了,不用买新的

网友:
可以试试楼上说的方法

网友D:
我的松下洗衣机是离合器坏了,到家电配件卖场买一个换了就好了。价格和网上差不多。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安装波轮的螺丝,原来是m8D的,现在是m6的。

网友E:
阀好换,就是那个出水管不好搞,好像是胶粘的

网友F:
关闭后还滴水是怎么知道的?我现在都不知道漏不漏,直接洗完关角阀

网友:
这个不用买新的,里面结构很简单,拆开清洗一下,垫好胶垫,拧紧就能修复

网友:
进水口在后面,我家的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福气,能买到配件替换就能修复!

简单的我才能自己修也是搜索了网上的参考视频才学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阀是通用件。模样一样就可。

除了模样一样关键是那根出水管的接口要匹配过大安装不下过小需要胶水密封,我换的跟原来的一样没有使用胶水密封也不会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里边卡脏东西了,清理干净就好了,不用买新的

卸下盖后又接上水试了是阀体外面泄漏不是关闭不到位只能更换了。

网友:
真好,我家洗衣机盖子的转轴孔那里烂了,休都没得休,除非换上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松下洗衣机是离合器坏了,到家电配件卖场买一个换了就好了。价格和网上差不多。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安装波 ...

实体店买比较快而且退换也方便网上买就选择比较丰富大多能买到跟原来规格一样的但是网购要等比较长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阀好换,就是那个出水管不好搞,好像是胶粘的

是呀,我也是花了点时间才把那根管拆卸下来安装新的没有涂胶水试了一下也不会漏水。

网友:
洗衣机重点是自己会拆洗清洁,3年不拆洗脏不忍睹,会拆洗了,机械件其实不难,就是电路板故障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闭后还滴水是怎么知道的?我现在都不知道漏不漏,直接洗完关角阀 ...

晾衣服的时候发现衣服会滴水呀然后在下次洗衣服的过程中当听到进水阀关闭时打开盖子就能看到滴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