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TCL空调遥控器如何加背光?

楼主(2022-06-23):
家里有两个TCL空调遥控,一个有背光,一个没有背光,拆出来想模仿加上背光,可是,居然电路板是不同的,有没有高手教一教?
这个是有背光的遥控器正面

这个是有背光的遥控器背面,有三极管驱动。

这个是没有背光的遥控器正面,看不到三极管,也看不到三极管位置。只有几个电阻空位。

这个是没有背光的遥控器背面

网友A:
用三极管搭个延时电路,从红外管那里引出触发信号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上的说的应该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三极管搭个延时电路,从红外管那里引出触发信号应该可以。

太专业了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限流电阻,串联发光二极管,直接接电池。防止一直亮灯可以再加个开关

网友:
可能不太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极管搭个延时电路,从红外管那里引出触发信号应该可以。

板上有led的位置,按理应该有预留的,厂家只是偷工减料,如果能按电路板预留的位置加上元件来实现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限流电阻,串联发光二极管,直接接电池。防止一直亮灯可以再加个开关 ...

这个办法比较粗暴。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上有led的位置,按理应该有预留的,厂家只是偷工减料,如果能按电路板预留的位置加上元件来实现比较好 ...

那就用万用表一头GND 一头挨个测下 哪个有信号 然后从这个信号下手啊,等现成喂能行吗

网友C:
发射管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一个47uF电容,再搞一个红色高亮发光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管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一个47uF电容,再搞一个红色高亮发光管就可以了 ...

好的,接着试试

网友D:
看了半天,你的图片貌似误导大家了,第一张和第四张是一个遥控器的,这个是没有背光的;第二张和第三张是一个遥控器的,这个有背光,因为这个引出了红黑线,背光led灯是在液晶屏里面的,按10楼的方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遥控距离缩短或者遥控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你的图片貌似误导大家了,第一张和第四张是一个遥控器的,这个是没有背光的;第二张和第三张是一 ...

确实,大哥你眼真尖,找不到编辑的按钮,不知能不能编辑改正。

网友E:
板上已有背光灯位置,查看一下线路是怎么走的,再看看屏幕是否适合搞背光?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上已有背光灯位置,查看一下线路是怎么走的,再看看屏幕是否适合搞背光? ...

是的,有预留位置,我求助就是因为看不懂要补什么原件。

网友:
格力空调遥控器有加背光的方案吗?

网友:
参考这个电路。

网友:
不需要在原来的线路改,直接飞线,热熔胶规定,遥控器面板空位添加一个轻触开关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