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离线语音识别模块怎么驱动mos

楼主(2022-06-24):
天猫618剩10元红包不知买啥,后来就想买一个离线语音识别模块,买了这个什么V20,有一家卖6块8奈何不是天猫店。本来想买另一款的那个全得多,但要15块。……
折腾半天想在升压模块上取电的,模块5V供电,我搭了个78L05结果怎么都不正常,模块发烫,我还以为超压什么的,结果猜怎么着,原来是供电不足,78L05提供100毫安电流不够它启动,我给并联俩法拉电容当电池就可以启动,这鬼玩意难怪发烫,待机都65~75毫安电流!换成降压模块后就正常了,默认3个IO口输出低电平,一个直接接了升压模块。我还想带mos驱动前几天改的直流风扇,可是不能直接IO口连接Pmos的G极。可能是有降压模块的原因还是什么我也不懂,语音模块输出的高电平碰到G极就直接导通了,输出切换低电平也没用,我又加了一个3极管高电平导通还是不行,这是我以前做成功过的电路了。再我就不会了,我外行也不爱学习,头疼,算了翻出红包加几毛买的继电器,简单连接。粗暴简单有效。还可以接交流电,也不同头疼了。只不过有啪啪啪声音。

看别人评论说多灵敏,我刚开始两个唛头绿豆大基本都要靠大声,后来换了一个大的稍微灵敏一点,还是不行,我觉得还是应该加个三极管放大。懒得搞了,这模块我也懒得要资料研究学习了,下次不买这个了,感觉就是故意搞的半成品另外一款功能多多了还带几个Pwm接口。

楼主:
这个升压模块电路我也看不懂,都用上变压器了为啥弄成非隔离的

网友:
这个我也买过一个,不过只用了一晚上就主控就坏,不玩这个了

网友:
这么小的模块,不可能这么大的电流吧。

网友:
功耗挺大,稳压模块都承不住

网友:
语音识别啊。

网友A:
78L05模块发烫,是不是自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L05模块发烫,是不是自激了。

你理解错了,发烫的是语音模块。

网友:
发烫的问题有点不明白,一般正常电压供电工作温度稍温即正常。输出IO口一般要三极管作电流/电压驱动才能接MOS,IO口直接驱动MOS有时候会逻辑电压不够驱动不了,但你所述的实际情况恰恰不一样,检查一下电路是否正常吧。

网友(2023-11-16):
这个可以自定义要识别的语音和发出的语音,还是挺好玩的。对电流的要求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