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今天再搞一个903U盘吧

楼主(2022-06-24):
某鱼收的一些因特尔的64b颗粒,好多都是残废的,这不挑了2个只剩下ce1和3的搞起来

双贴绿色903的g2板子,虽然合计只有4个ce,但还是占了8ce的位置,正反双贴形成2ce2通道

之前用双位测试架开卡,boot环节错误,一般来说要么是供电不足,要么是不能ddr,这里搏了一下,在板子上开ddr开卡,还好ok,检查ID也ok

因特尔的速度太一般了

最后上课封存,打完收工

网友:
不错,应该是64G吧

网友:
不孬!楼主手里有这辈子都玩不完的颗粒

网友:
自己刚开始搞的时候特有成就感

网友:
903也是一代名器了。

网友A:
找个大佬帮忙把手机字库改成SSD或者U盘,再将SSD贴颗Flash,还要买个64G U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4461-1-1.html

撸主闲得蛋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大佬帮忙把手机字库改成SSD或者U盘,再将SSD贴颗Flash,还要买个64G U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 ...

也不是很闲,就是有空玩一下,真要是当工作来做可就没心情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很闲,就是有空玩一下,真要是当工作来做可就没心情了哈哈

有句那啥啥不知当讲不当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