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GOKE GK2301主控量产工具使用教程说明书

楼主(2022-06-24):
展示一下本人收集的SSD固态硬盘开卡量产维修软件,有需要的坛友可以联系,购买也行,交换也行,交换可以互补有无,强烈推荐交换!但是注意,这些软件也是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收集来的,不支持白嫖,重要的事情说3遍:不支持白嫖、不支持白嫖、不支持白嫖!

网友:
见识了,不管什么东西总会有人拿出来卖的有滋有味。

网友:
好东西不少的了

网友:
数码之家の知网

网友A:
烂大街的,之前我公开了一堆里面有的

网友B:
一堆烂大街的工具还好意思卖钱,现在比较流行的59g/h +ssv5 ,gk2302+imb37 ,59xt2+n27(pslc),2258xt大头+ssv4(ramless)倒是能值不少米可惜楼主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堆烂大街的工具还好意思卖钱,现在比较流行的59g/h +ssv5 ,gk2302+imb37 ,59xt2+n27(pslc),2258xt大 ...

不懂就问N27是啥,你是想说B27还是N28,另外大头58xt+SV4那个你是说直写fw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N27是啥,你是想说B27还是N28,另外大头58xt+SV4那个你是说直写fw吗 ...

写错了,是n28(qlc变slc),2258xt大头就是砍掉ram控制器的32ce 58g,这玩意配译码器可以不用ee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写错了,是n28(qlc变slc),2258xt大头就是砍掉ram控制器的32ce 58g,这玩意配译码器可以不用eep ...

我知道是没dram的58g,我是问你说的好玩是sv4直写fw吗,如果是说只是多die的话,58g省不了几个复用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没dram的58g,我是问你说的好玩是sv4直写fw吗,如果是说只是多die的话,58g省不了几个复用器吧 ...

不是直写固件,我让一个大佬测试了,DRAMless的 58g和58xt在实现叠die的原理上面有着很大差异,前者性能曲线更接近于58g,32ce强制lba设定容量可以到2.25TB,后者就是普通的xt,超过16ce就JJ。如果把前者的f拆到相同映射带复写器的xt板子上都不识别。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市面上v4gen2以后的叠die和大部分v5 叠die必须使用复写器(译码器),否则即使容量能开满也会半边爆红(除非割晶片绕过f-ch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直写固件,我让一个大佬测试了,DRAMless的 58g和58xt在实现叠die的原理上面有着很大差异,前者性能 ...

羡慕玩多dieV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烂大街的,之前我公开了一堆里面有的

就看大佬们表演了,还有很多呢,如果你也有,你敢随便发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堆烂大街的工具还好意思卖钱,现在比较流行的59g/h +ssv5 ,gk2302+imb37 ,59xt2+n27(pslc),2258xt大 ...

引用 网友A:
烂大街的,之前我公开了一堆里面有的

就看大佬们表演了,还有很多呢,如果你也有,你敢随便发上来吗?

网友A:
这图都多少年了都,到处都传,敢上MPT截图么

网友:
直写固件你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都多少年了都,到处都传,敢上MPT截图么

就喜欢看大佬被打脸,有授权KEY,你敢随便发?没必要杠,能发出来的,基本都是某吧的,泄密也是某吧泄密,和我没关系,某吧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花钱开最高级别的三星会员,结果下载个软件不是得充金币,就是属于苦逼管理权限要另外收钱,随随便便封号好威风一楼目录里面有好几个软件,在某吧都是属于苦逼管理权限才能下载的,一二三星会员能下载到吗?你知道某吧卖多少钱一个吗?三千元,不讲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喜欢看大佬被打脸,有授权KEY,你敢随便发?没必要杠,能发出来的,基本都是某吧的,泄密也是某 ...

确实黑心吧,有key的我也不敢发,生怕率湿寒陪人了,楼主好魄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喜欢看大佬被打脸,有授权KEY,你敢随便发?没必要杠,能发出来的,基本都是某吧的,泄密也是某 ...

这个63XT的图直接一眼假,有Key的话不可能没有KeyPro文件夹,不可能没有package.pkg,没有KeyPro.dll无法验证key,没有private.pem无法给同key的盘reset CPU,没有package.pkg无法防止固件被篡改

62EN的也是一眼假,上面的Error Code.xls还是BiCS的,下面的主程序就变成YMTC了,而且62EN的JGS工具,就是叫TestAP_SM2262EN_BiCS_Security,才不是叫什么YMTC
所以是真是假,一眼就看出来,假的根本禁不起推敲

(下面部分是推测)
那一堆64 67 67XT的工具,我就假设64的工具的固件开头就是64(58H是02,比如02J0TBDF,59H是22,62EN是42,63EN是52)
那么,67EN的工具应该叫74,而不是65,67XT的工具应该还是用日期命名法而不是用新版命名法(因为61XT和69XT的工具仍然使用日期命名法命名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