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又撸了个三无的86型触摸开关,至少触摸片串联的是插件电阻

楼主(2022-06-24):
反正有红包,几毛钱撸一个也吃不了多大的亏
和上次那个比较一下

这是真真切切的三无

标配螺丝

公模标识还是有的

盖子

铁皮框架

头一次见这么薄的框架

撬起触摸片

再撬开顶盖

触摸片串联的是插件电阻

取出板子

背面全貌

接线柱是铜的

触摸芯片,和上次的一样

单向可控硅,2A400V

小小的电解
粗略看下电路,和上次的没什么差别,就是板子没有预留声控焊盘

全家福

还是用维修插座来测试一下,灯是LED的

LED的亮度不是一般的低,不仔细都看不出它是亮的

点亮很灵敏,时间大概也是40多秒

便宜货,应该是用来贴牌的公模产品,触摸片串联插件电阻的安全性还是要比贴片电阻高些

顺祝大家周末快乐!

网友:
用处不大,不如声控开关更省事。

网友:
红包薅的都不亏,开关屯着吧

网友:
虽然是三无,里面电路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现在都人体感应加声控的了

网友:
外观看着不错,里面的元件差点,估计用着还行!

网友:
几毛能撸个,还有IC可控硅什么的,值了。

网友:
在家里用,用处不大,有点鸡肋

网友:
里面电路还是可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网友:
不太实用的东西

网友:
这东西还算不错了。

网友:
有红包不亏

网友:
厉害啊,,我的红包现在都是每天涨1分钱,现在才8毛多,,和原来相差太多了,

网友:
看介经这个可以改声光控

网友:
这个基本用不上,家里好几个了没地方安置~

网友:
几毛撸的,值了。

网友:
装到无人机上,摸一下飞40秒。

网友:
这种不容易电到人吗,看那个金属摸起来感觉拔凉拔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