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闪迪15177-128G上is903读取慢、跑圈飘红--已解决

楼主(2022-06-24):
读取特别慢、像USB2.0,跑圈飘红,哪位老师有办法,不胜感激。检测架电压调成3.3v就好了。单片读285.6写123.21

网友A:
去掉cache和ddr最保守方式开一下看看?换版本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cache和ddr最保守方式开一下看看?换版本也试试

已解决,检测架电压调成3.3v解决

网友:
学校  学习 我来学习

网友B:
检测架电压调成3.3v解决,速度多少了?

网友:
VCCQ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架电压调成3.3v解决,速度多少了?

r279/w197,正常了

网友C:
你的量产工具能发给我吗?

网友:
量产工具能共享吗?

网友:
能分享出来吗?

网友:
能分享出来吗?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量产工具能发给我吗?

[SanDisk15177 128G-453CA5937E510904040404]

Vendor=SanDisk
FlashID=453CA5937E510904040404
Feature=15M128_7DFL
MLC=1
Planes=4
PageSize=16384
Blocks=4252
Die=2
Pagesperblock=256
Sparesize=1280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5
TimingSet=7DF
SetTiming=0
GPT=12
INT=3,34,66,1028,3,200,1,6,0,2,0,5,0,0
IO=4,X,X,2,4,6,X
PJM=0,0,5,5,5

楼主:
[SanDisk15177 128G-453CA5937E510904040404]

Vendor=SanDisk
FlashID=453CA5937E510904040404
Feature=15M128_7DFL
MLC=1
Planes=4
PageSize=16384
Blocks=4252
Die=2
Pagesperblock=256
Sparesize=1280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5
TimingSet=7DF
SetTiming=0
GPT=12
INT=3,34,66,1028,3,200,1,6,0,2,0,5,0,0
IO=4,X,X,2,4,6,X
PJM=0,0,5,5,5

自己把参数加进去,添加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isk15177 128G-453CA5937E510904040404]

Vendor=SanDisk

谢谢大神,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2024-05-24):
引用 楼主:
[SanDisk15177 128G-453CA5937E510904040404]

Vendor=SanDisk

这个状态提示这个是不是ID不对?大神有空恢复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isk15177 128G-453CA5937E510904040404]

Vendor=SanDisk

状态提示this flash not support!flashid是咱们加的ID,是不是ID没有加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检测架电压调成3.3v解决

祝贺解决问题,学了一招把电压调整到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