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D584基准做着玩

楼主(2022-06-24):
无聊弄个基准试着玩,芯片从仪表里拆的,

电源用LM317稳压到15V,

稳压模块80%的元件是非国产牌子原装货。

有电池懒得焊,

有全新是德34420A也懒得去校对,

室温26C°也没有预热

接上UT61E看图吧

网友:
很高级    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
不想搞了,有时间玩玩还行

网友A:
这是我的便携的ad584,一节锂电池供电,4个电压一键切换

网友:
你又把什么仪表霍霍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用电池供电比较好,开关电源的纹波对基准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便携的ad584,一节锂电池供电,4个电压一键切换

做的漂亮,画板子可以做得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用电池供电比较好,开关电源的纹波对基准有影响

你有测试过吗?还是听说的,我是懒得去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的漂亮,画板子可以做得更小

哈哈,那时还不会打板子呢

网友:
2013年做过。

网友:
哈哈,这表厉害了,准八位啊

网友:
这个基准做的很漂亮,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感觉AD584可以直接标定3位半的表,不需要校准

网友:
这个玩家挺高极的

网友:
羡慕会玩的人

网友:
584本来就可以直接校准三位半表,用五位半校准584LH后就可以校准四位半了

网友:
改天也弄个584玩玩

网友:
15v的电池不好找,即使有15v的电池,这玩意使用的概率很低,可能用个一两次就吃灰了,等下次再用的时候15v的电池可能已经失效或者漏液了,想用可能还要买电池,所以你用LM317的方案还是比较合适的,相比锂电升压方案纹波低,比电池方案又稳妥可靠随时可用,不过7815的方案可能更简单。

网友:
開關電源供電對基准模有影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