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星牌MF10A指针万用表修拨盘触片

楼主(2022-06-24):
一台MF10A指针万用表,外表很新,但是DC档测不了电池,因为便宜买回去拆开,试试指针能动,还行没有大问题。拆开时里面有个拨盘触片掉了,上面的白塑料托垫已经没有了,用一块线路板做了块,安装好后很好用,测一测还很准。

拨盘开关共有两层两个拨片,上面的触片没了。

下面正常的触片。

网友:
四表星牌,很不错的表!

网友:
妙手回春,颁你一个减排碳奖。

网友:
直流电压灵敏度100k/V,这应该是不带运放的表的极限了

网友:
当年这是个很不错的表

网友:
10A好表。一直想搞一块

网友A:
居然还有100K的电阻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100K的电阻档。

看的很仔细,一般是10K的表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的很仔细,一般是10K的表比较多。

一般的表头20k欧\伏就算好表了,这表头到100K欧\伏。算是好表中的好表了。

网友B:
确实是款好表,100K电阻量程,可当摇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款好表,100K电阻量程,可当摇表用了。

不知道怎么当摇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