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外置胎压接收器换电芯

楼主(2022-06-24):
早几年弄了个外置胎压监测器,还行,发现了两次漏气胎压不足。只是期间经历了传感器换电池,接收器外壳变形修整等,的确,是外壳被晒得变形了,卡住了按钮,还以为接收器坏了。这次到内置电池米狗了,接线充满电也坚持不了5分钟。准备好工具开拆。

明显看到太阳能板被顶起

明显看到太阳能板被顶起

看到自己有想法的外壳了吗

看到自己有想法的外壳了吗

十年前地摊上10元一套的工具之一

十年前地摊上10元一套的工具之一

鼓起的电池被我镇压下去,仍蠢蠢欲饱

鼓起的电池被我镇压下去,仍蠢蠢欲饱

全家福

全家福

手头上没有电芯,买一块不划算,买多了用不上,想想上个3V 的电池看看能撑多久,表面上锡有点困难 ...

手头上没有电芯,买一块不划算,买多了用不上,想想上个3V 的电池看看能撑多久,表面上锡有点困难 ...

怕过热炸了,弄点酒精散热

怕过热炸了,弄点酒精散热

成功接上电池开机,只是不停低压报警

成功接上电池开机,只是不停低压报警

其实是满电的,只是电压平台不同

其实是满电的,只是电压平台不同

得,反正都拆了,再拆个头灯吧

得,反正都拆了,再拆个头灯吧

吧头灯电池给接上,开机,正常

吧头灯电池给接上,开机,正常

电池太大,放不进接收器,只好外挂

电池太大,放不进接收器,只好外挂

上号称什么都能粘什么都粘不牢的热熔胶,样子丑一点,先用着,有空把接收器直接装内饰板里,接12V转4.2的电 ...

上号称什么都能粘什么都粘不牢的热熔胶,样子丑一点,先用着,有空把接收器直接装内饰板里,接12V转4.2的电 ...

网友:
为力安全着想,还有没有续航焦虑,我是直接把电池拆了,直接插跟USB线,方便实用。夏天中控台是真的太热了,用锂电池危险,还容易坏。

网友A:
这玩意就不能放在太阳下暴晒,车里晒了后电池板有70度,我一个手机支架后面是黑色的金属,上次不小心碰到了,烫了个泡。

网友:
行车记录仪内置锂电池一段时间后就会鼓包,貌似也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我都换3次了!外壳严重变形!

网友:
液晶屏的连接感觉很可靠的样子

网友:
放车里听危险的

网友:
车子前档部分太阳晒的话温度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现在气温高了,还是尽量别把锂电池放在中控,注意安全

网友:
做工很山寨~

网友:
同类型的产品,用了几年也是这个问题,四个发射机的电池已经换了一次,接收机的外壳用的笔记本电源的外壳,电池已经换为18650两节并联,容量够用!换后已经用了快2年了

网友:
我现在都是插着线用

网友:
應該校正一下,介紹校正的方法。

网友:
上镍氢啊,3节够用了

网友:
我的已经用了4年了,还好好的,看来是用的高温电池

网友:
别用18650
还是用软包,宁可多鼓鼓
18650炸起来就好玩了
有高温型号的软包,这种原来的一般不会用高温的,所以鼓,换高温的就好了
也可以换超级电容器,不过存电量少些,绝对安全

网友:
太阳能的得晒太阳,可别这么粘个18650,而且这种蓝皮大部分是翻包电池,安全阀有没有都是个问题,真遇高温爆开可不是闹着玩的,几块钱买几个能塞外壳里的小法拉电容两串多并组个代替电池吧,宁愿把底壳掏空也别裸在阳光直射的壳体外。

网友:
车里面温度太高了

网友:
太阳能板被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不能放在太阳下暴晒,车里晒了后电池板有70度,我一个手机支架后面是黑色的金属,上次不小心碰到了 ...

我艹,这么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