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这个HIP5600的缓冲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22-06-2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HIP5600这个芯片有点类似LM317,可以通过改变ADJ脚的电阻,
实现1.2V到50V之间的稳压输出。

神奇的是,LM317的输入电压是一个几十伏的直流
但是HIP5600的输入可以从50V到400V。所以接在220V桥堆后面就可以工作。

实体电路如上,不过Q3其实是P沟道的,不是N沟道的。
上图中红圈中的电路原理我不明白,请问大神可以赐教吗

HIP5600是没有额外散热片的,我这里遇到HIP5600工作几秒后很快就剧烈发热。
用热像仪观测,很快超过70度,所以马上就过热保护了。(正常情况下HIP5600发热量是很小的,我这个电路板原来是好的,目前是坏了需要维修)
更换一个HIP5600后还是一样,请问问题应该是出在哪里,
请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Q3没有工作吧,光靠5600肯定是带不动负载的。

网友B:
原理
红框里从左到右
稳压管限制栅压,过高会击穿Q3
1.21K那个电阻把U4的导通电流信号变成Q3的开关电压信号
Q4是在Q3关闭的时候加速释放栅极电荷的,
D10是提供栅极供电回路
Q3开关管
Q3后面二极管可能是防止关机后电流反向?
再后面一个二极管是L1的续流二极管
L1,在Q3开通期间储能关闭期间释放能量
它就是个BUCK电路
百度“BUCK电路”有更详细原理

HIP5600工作几秒后很快就剧烈发热,检查Q3能否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没有工作吧,光靠5600肯定是带不动负载的。

有空的话麻烦解释一下红圈处电路的工作原理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
红框里从左到右
稳压管限制栅压,过高会击穿Q3

谢谢高手指点。
这个电路最开始是PFC不升压,只有320V。
正常是370V。

检查发现U3 7812的输出滤波电容C14短路,U4 HIP5600的输出滤波电容C22短路,

Q4短路,Q3开路,Q3右边二极管D50短路。R50 10欧电阻(VCC1 之前的限流电阻)
VCC1后面还有一个22V钳位二极管已经短路(截图中没有体现)。

将故障元件全部更换后,就出现开机瞬间PFC有370V,但是一两秒后就降低了。
在路检查元件没有发现有异常。

后来发现是最左侧二极管D8(好像是D8,图纸看不太清楚,20V钳位二极管轻微漏电,但是万用表测不出来)
更换后,电路就工作正常了。

谢谢各位热心网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
红框里从左到右
稳压管限制栅压,过高会击穿Q3

这个HIP5600没有红圈中的部分也是可以单独工作的
根据DATESHEET描述,红圈中的电路是大电流的降压电路

如果是小电流的话,就不需要这些电路

网友:
路过~看大神讲解~

网友:
这么多件坏了都修好了

网友:
红圈实际就是扩流电路,和u4组成简易自激buck降压电路。1.2k和q4组成恒流偏置给q3提供正偏置使q3关断,当负载加重u4 2脚电位下降导致3脚电位下降,q3开通,开通后u4 2脚电位迅速上升,u4内部调整管立刻关断,导致u4 3脚电位上升,导致q3 栅极电位上升关断,关断后u4 2脚电位再次下降,重复以上过程形成振荡。d8稳压管限制开通时的栅压(但是取值28v有烧毁mos可能),d10  为 q4反馈二极管,q3右侧串联二极管为隔离二极管,l1左侧接地二极管为续流二极管 l1 降压电感。q3支路不工作时转为线性降压不影响开路电压,但电源带载能力大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