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美科G951剪线耳机接线求助

楼主(2022-06-24):
一个硕美科G951剪线耳机,应该是虚拟7.1声道的,USB耳机接口,拆开后发现原机用的不是4芯线,而是5芯的。

左往右原机拆线可以看出颜色及板上标志分别是黑(V+)、绿(D-)、白(D+)、红(V-),及粗黑(GND),令人诧异的是其V+、V-的接线与一般说的颜色相反的!

因手头只有4芯的USB连接线,试着按通常的颜色定义来连接(黑红绿白),只是不接GND,最后连接上没有任何反应。

然后按板上的标志定义来连接(红绿白黑),也没反应,此时若将GND接地与现在傍边的黑(V-)短接,指示灯点亮,PC能短暂发现新设备并有声音和图标显示,但其他的都马上消失又没有任何反应。
请问,此耳机该如何连接USB线,4芯线可用,还是必须用5芯线?

网友A:
带话筒的耳机,那么肯定是电源两根线,左右声道各一根线,再加话筒一根线,一共五条线没毛病。用带屏蔽层的四芯线可以替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感谢分享。

网友B:
5芯USB是GND一根再加屏蔽层一根,两根都接USB的GND,4芯不带屏蔽的也没问题,你这个应该是板子有故障

网友C:
确实挺奇怪的,可以跑一下V+和V-及GND三线的线路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挺奇怪的,可以跑一下V+和V-及GND三线的线路看下

谢谢回复,你说的跑法,还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5芯USB是GND一根再加屏蔽层一根,两根都接USB的GND,4芯不带屏蔽的也没问题,你这个应该是板子有故障 ...

那原版标记与线的颜色,改按什么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话筒的耳机,那么肯定是电源两根线,左右声道各一根线,再加话筒一根线,一共五条线没毛病。用带屏蔽层的 ...

板子的V+与V-,该接USB的什么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原版标记与线的颜色,改按什么接呢?

USB接口是按GND D+ D- V+排列的,按顺序接过去,肯定不能按颜色啊,很多厂家不是按黑绿白红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是按GND D+ D- V+排列的,按顺序接过去,肯定不能按颜色啊,很多厂家不是按黑绿白红接的 ...

按板上的定义,顺序接了5芯线,耳机灯亮,硬件依然没有发现
继续求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板上的定义,顺序接了5芯线,耳机灯亮,硬件依然没有发现
继续求助 ...

d+ d-对换一下,还不行就是板子的问题,修不了就只能改无源3.5mm接口了

网友:
2楼说得对,应该是耳机接口

网友D:
lz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也就是说,这耳机自带USB声卡,不是3.5接口的。

如果是USB接入,那么这几根线一定跟左右声道、麦克风等接线完全无关,它是按照USB标准来识别USB声卡,芯片后面怎么连接左右声道、功放、喇叭、麦克风,跟USB口没有直接关系。

至于为啥是5根线而不是4根线,USB 4芯+外壳接地=5芯。剩下的就是线序的问题了,每个厂家设计不一样,你得试。

题外话:硕美科的喇叭正负极通常是反接的,你看看是不是。我有好几个魅格(硕美科)的无线耳机,喇叭就是正负反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多少钱买的啊

18米,不多。也就是一个尔罩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话筒的耳机,那么肯定是电源两根线,左右声道各一根线,再加话筒一根线,一共五条线没毛病。用带屏蔽层的 ...

配送的3.5接头的线是4芯,中间带麦和音量调节的那种。
因为耳机端已经有麦和音量调节,所以可以断定,所配的3.5头的线肯定不是本机的!

楼主:
案破了,谜底有了。
网上搜索此耳机的拆机图,发现硕美科家耳机数据线有与一般定义反接的。最终D+D-互换,V-与GND相连,耳机背灯亮了,耳麦先端灯也亮了,稍后耳机就传出声来了。此机乃无驱的。
感谢大家的热情相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d+ d-对换一下,还不行就是板子的问题,修不了就只能改无源3.5mm接口了

谢谢!最终确实如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最终确实如此啊!

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大佬可否私一个购买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