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87vc一个问题,在手动电阻档6K档4位半模式下,电阻大于2K就测不了

楼主(2022-06-24):
新买的福禄克87vc在手动电阻档6K档4位半模式下,电阻大于2K就测不了了(比如3K)。3位半模式可测!不会修大神在不?

网友A:
福禄克四位半模式是19999计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四位半模式是19999计数的

60K档就能测,你也有这块表手动电阻挡6K挡4位半模式,测一下大于2K小于6K的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60K档就能测,你也有这块表手动电阻挡6K挡4位半模式,测一下大于2K小于6K的电阻试试 ...

都说了19999计数,四位半没有6K档

网友A:
三位半模式是6000计数,可以显示6开头的值,四位半模式是19999计数,最大只能显示19开头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位半模式是6000计数,可以显示6开头的值,四位半模式是19999计数,最大只能显示19开头的值 ...

2-6开头的值,四位半和三位半显示位数一样的

网友A:
19999计数的意思是,只有1.9999  19.999  199.99  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999计数的意思是,只有1.9999  19.999  199.99  档

谢谢科普,还是知识浅薄!

网友:
这个表价格不便宜!

网友:
应该是自动变为3位半显示才对啊,不会测不了吧

网友:
这么好的表真是浪费了。

网友B:
这么高的价格买一个2万字显示的表,楼主是咋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的价格买一个2万字显示的表,楼主是咋想的?

单位报销不买白不买

网友(2024-08-02):
福禄克87这个表还是不错的,我花260买了个福禄克85第一代,比福禄克17系列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