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11-1A不会刷游戏机,翻车

楼主(2022-06-24):
咸鱼了一台全套CM311-1A YST  ,上了人中日月的包和另一个EMUELEC的包,都刷不上,看教程蛮简单的啊,怎么就是刷不上,有大侠可以指点一下不?其实用脚想想都知道它比N1高了一个身段的,N1都要卖1xx,这个也才一半的的价格,老化说得好买的没有卖的精

楼主:
呃,顺序怎么不对了,实在不会编辑这个

网友A:
是不是dtb文件没选对,看教程里面有那个cpu对应什么dtb,替换一下,或者到官网下载 dtb文件,通常是用sd卡或U盘启动的,不要刷机的。

网友B:
按隔壁论坛教程试试看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233414-1-1.html

隐藏的文件链接:「cm311-1a 可EMUELEC包」https://www.aliyundrive.com/s/JGr9jhkTaCX 提取码: 85j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隔壁论坛教程试试看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233414-1-1.html

谢谢你,就是照着这个帖子弄的,链接里只有包2,没有包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dtb文件没选对,看教程里面有那个cpu对应什么dtb,替换一下,或者到官网下载 dtb文件,通常是用sd卡 ...

谢谢你建议

网友:
弄好了没楼主?我的刷过包通过开心电视助手能启动,但是再开机失效了。

网友:
刷机包与游戏包,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C:
Q5多好,可以直接TF卡启动游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5多好,可以直接TF卡启动游戏

这款机器配置比Q5高。可以玩DC和SS了。

网友E(2022-08-14):
大佬最终怎么搞定的?我最近也没买了一个也是和你一样,不管怎么开机关机都验证不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最终怎么搞定的?我最近也没买了一个也是和你一样,不管怎么开机关机都验证不通过 ...

先刷安卓包,然后才能刷别的系统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配置比Q5高。可以玩DC和SS了。

确定可以玩SS???就像找一个可ss的盒子

网友:
超值性价比

网友:
何必折腾那么多,直接安装一个游戏机模拟器APP也能照样用。

网友:
就百兆网卡这个参数,比N1高不了一个身段的吧!

网友:
可以刷其他固件,出现系统正在升级画面后,立即断电重启,重启时不要干预,系统会自动再次升级,然后等成功就可以了,但启动EMUELEC没成功过,有成功的吗?

网友(2022-09-18):
下载EMUELEC4.6版本,写入U盘,机顶盒刷其他盒子固件启动,然后用开心电视助手连接机顶盒,选择重U盘启动,U盘插入盒子启动就会进入EMUELEC系统

网友:
s905据说很好,贵在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