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滚筒洗衣机显示异常缺笔划

楼主(2022-06-24):
家里美的洗衣机用了几年了,最近发现洗完后,本来应该待机黑屏的屏幕居然有部分显示。
如果按开机工作,显示都是正常的,就是洗完后有部分显示。
暂时没有影响工作,请问这种问题是怎么引起的。
如果需要维修,一般是换屏幕还是换主板
或者只是渗水进去了导致漏电引起的显示异常
谢谢各位

网友:
如果能正常使用建议不用理会显示屏也有可能是显示屏排线接触不良,以前有些机型根本就没有显示屏的而且主板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现在电器都不带机械开关,我都是装带开关的插座,用完按一下插座上的开关彻底断电。
你这应该是进水漏电了吧,拆下电路板吹干用蜡烛做个防水,但是不耐高温。用三防漆最好

网友:
如果能正常使用,感觉像是进水漏电,可以拆开吹干一下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等彻底坏了再说,能用的话就不去拆了

网友:
凑合用吧,遥控器上应该也有显示的

网友:
拆开吹风机吹干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