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Intel固态勉强能认盘,几乎不能读取,能否改成u盘,有大佬能帮忙吗?

楼主(2022-06-24):
Intel 256固态用的时间不长,突然就挂了,勉强能认盘,几乎不能读取,估计是救不回来了,能否改成u盘,有大佬能帮忙吗?

网友A:
这个颗粒基本都不行了,建议扔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基本都不行了,建议扔垃圾桶

真的只能用来练手拆焊芯片?

网友:
可以上3268,将就能用

网友:
这个颗粒可以改U盘,但是这个颗粒风评不太好,具体也不知道还剩多少寿命。。。估计是上3267  3268    3281之类主控吧

网友:
改U盘到是可以,上3267就可以搞定 但是这片子太垃圾,改好后U盘也就是临时用用还行别存重要数据会丢的

网友:
intel的故障盘基本上都是闪存出问题比较多的,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用固态改的U盘为什么那么不耐用,用几次就坏了

网友:
可以重新开卡啊,换个58G主控,开卡就行了

网友:
拆颗粒,上U盘主控。。。教程和工具论坛都有的,自己多逛逛就可以了,我也是小白,自己做了五六个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