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米家扫地机器人,原来这东西也能root并刷入自制软件

楼主(2022-06-24):
拆个米家第一代扫地机器人,拆了之后想看看能不能刷机发现github有人搞了个自制软件叫valetudo,国内玩的人还没有,中文的教程还没有,仔细读了下github的教程发现有些新型号需要拆机刷,像这种老型号不用拆机就能刷
这种扫地机器人里面跑的是ubuntu,然后root了刷了这个valetudo试了下。
发现这个刷完之后底层其实还是官方的,是在官方的基础上做的一层,不像openwrt那种从底层直接替换
发现刷了这个valetudo之后,官方的米家app就连不上了,只能用这个valetudo控制。
这个valetudo相比官方的多了导出地图,查看详细记录之类的功能。

网友:
扫地机器人也需要被打扫啊

网友:
这玩意主要不就是因为小米的软件才买的吗

网友:
嗨,你还别说,逛咸鱼发现有米家扫拖机器人三代,应该是媒体评测或者工程机,不能联网但是功能齐全,压根找不到任何相关信息,也能刷机就好啦

网友:
用这个扫地能扫干净吗?

网友:
这样做也行?会不会失去保修啊

网友:
这玩意儿也可以刷机,技术牛玩的比较透彻

网友:
扫地机竟然是独爪

网友:
理论上用了各类单片机,处理器,,等等的机器都可以刷吧,,就看开不开源,有没有固件了

网友:
头次见到扫地机器人可以刷机,只是固件不好找。

网友:
一代噪音大一些.二代就好很多.如果新买.能直接考虑带自动上下水的也不错.预留个进出水

网友:
系统也是安卓的吗?

网友:
这扫地机不错一个扫头挺新颖

网友:
原来扫地机器人也可以刷机啊。

网友:
还能怎么玩

网友:
这都能刷机,跑乌班图,厉害了

网友:
米家的东东,果然为发烧而生!固件也可改!强!

网友:
现在的人也太懒了,扫个地都要机器代替,无语!

网友:
可以刷机,好评,软件都应该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