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DATA 如何安装白威联通

楼主(2022-06-24):
请教
小黄鱼上买了个IO DATA 双盘位的NAS  CPU 是2701
怎么安装白威联通呢?电子盘已经有了。

网友A:
也是刚入了一台,研究研究

网友:
我也入了台

网友B(2022-07-30):
网上有卖威联通的dom盘,价格挺贵,买了刷上威联通对应的固件就可以了

楼主(2022-09-03):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卖威联通的dom盘,价格挺贵,买了刷上威联通对应的固件就可以了

必须买威联通的DOM盘才行吗,别的dom盘不能刷?

楼主:
刷白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刚入了一台,研究研究

你刷白威了吗

网友:
黑的就是黑的,怎么也不能刷成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买威联通的DOM盘才行吗,别的dom盘不能刷?

我把我买的那台iodata拆开仔细研究了一下,并和网上的所谓的教程晒单对比了一下,我觉得没办法刷成功
这个机子可能不止一个型号,我买的这个型号上面甚至没有焊dom盘的脚,所以要想弄成,必须还要先dom的脚给焊上
我觉得没有意义,这个cpu比较弱了
我现在刷了个黑群晖当下载机来用

网友:
我搞过黑群晖  想弄个白联通  并且有一套威联通的信息,,这个威联通有生之年都不会连接互联网,  我想吧那套信息信息套用了

网友(2022-10-26):
用nasyun论坛的牛年引导盘试试。

网友:
机箱不错,就是CPU太弱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