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买了两根A1321发热芯 看看阻值参数怎么样

楼主(2022-06-24):
请大神们看看阻值参数怎么样上面的两个2字,还是带阻值的,4R左右

第一根

第二根

网友A:
实际使用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使用情况如何?

看买家的评论都不错,实际买回来使用也挺好,发热效率挺高,这是我第二次买了,一下买了两个。

网友B:
这功率得多大的,才4欧阻值,我这有安泰信的两线发热芯10欧左右,可以用t12控制板带

网友:
冷态热态电阻不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功率得多大的,才4欧阻值,我这有安泰信的两线发热芯10欧左右,可以用t12控制板带 ...

24伏供电120瓦左右,1321的加热芯就是这样,冷态升温功率很大。发热芯热了以后,电阻变大,功率就降到60瓦左右,这种特性使得初期升温更快。对比1322用电阻丝的,是要快些。不过恒温以后,烙铁也就20瓦功率,功率对性能就没啥影响了。影响性能的关键是导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伏供电120瓦左右,1321的加热芯就是这样,冷态升温功率很大。发热芯热了以后,电阻变大,功率就降到60 ...

恒温后一般不到10w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功率得多大的,才4欧阻值,我这有安泰信的两线发热芯10欧左右,可以用t12控制板带 ...

安泰信的2线芯子贵,1322的便宜呀,就是热电偶的型号与T12不一样,测温线也得单独接控制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安泰信的2线芯子贵,1322的便宜呀,就是热电偶的型号与T12不一样,测温线也得单独接控制板 ...

大概8     9块,但是放t12上使用体验很差,冷态升温太慢,热容量要大些,还是老实用国产t12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8     9块,但是放t12上使用体验很差,冷态升温太慢,热容量要大些,还是老实用国产t12芯了 ...

同样的低价耗材,936使用体验比T12差不少,也就1322芯子的价格还有点竞争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概8     9块,但是放t12上使用体验很差,冷态升温太慢,热容量要大些,还是老实用国产t12芯了 ...

t12国产也得十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t12国产也得十多块

嗯,还可以接受了,没有休眠用就开不用随手关,一根能用挺长时间

网友(2024-02-18):
引用 楼主:
看买家的评论都不错,实际买回来使用也挺好,发热效率挺高,这是我第二次买了,一下买了两个。 ...

春节好,博主,想买
分享个购买链接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