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改可调电源为什么炸了?!

楼主(2022-06-24):
前几天因闲着无聊做个zvs电铬铁,因嫌功率小在拆卸电感时连着的明纬电源炸得惨啊!当时我是断了了明纬输出正极的但负极还连着zvs电路,铬铁一搭上电感线圈就跳闸,交流3.15A保险、tl494、辅助电源、直流电压电流表都毁了,地线回路上较细的铜箔也烧断多处。当时见这一塌糊涂的场景不想修了,上网买了个现成的明纬改。可闲着闲着又蛋痛得很想,反正还有备件,就当研磨研磨这生锈的大脑吧!测量新换上的tl494的14脚电压只有5V,难道问题在其后面的回路?果然发现烧断的铜箔旁风扇供电三极管8050短路,换管仍无效后只得卸下ha17358再试机,终于绿灯点亮输出正常了。
开心之余还是想不明白,断开了明纬正极后焊zvs电路怎么会烧机呢?难道是明纬的输出负极通过铬铁与机器外壳接地短路?还有冷却风机也烧了!

网友A:
能画下你的ZVS烙铁的电路图吗?

网友:
这电源被你玩的,是不是电容放电引起的

网友:
有的东西是 + 为地的负电源。有的是 - 为地的 正电源,用的时候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画下你的ZVS烙铁的电路图吗?

就是网上最常见的那种,只是电感和后级磁芯是从电子镇流器拆的,随便绕了几匝。

网友:
炸了就有惊喜了,实力提升

网友B:
ZVS烙铁,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高频焊台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ZVS烙铁,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高频焊台那种?

高频低损耗零电压开关电路,加热贼快,比任何号秒几秒化锡的都快。特别适用于临时作业及塑料件烫洞!

楼主:
更正,测量更换后tl494的14脚电压只有2.5V,原文不知怎么的前面的2.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