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欧普LED台灯(OPPLE MT-HY03T-116)

楼主(2022-06-24):
OPPLE的台灯标AA级,使用上色温4000K眼睛感觉舒适,内部用料也可以请大家看看

楼主:
是PT4205上面写错了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上去是降压恒流方案,要是配重改成锂电池更好,增加充电宝和应急照明。

网友:
做工还不错,加几个锂电池很容易

网友A:
72X0.5=15.5 W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X0.5=15.5 W

这是指LED灯珠的参数

网友:
不错,就是有点复杂,坏了不好修

网友:
72X0.5=15.5 W正常使用低温不热

网友:
这灯质量真好电路挺复杂这灯不便宜比网上卖的其他牌子強多了

网友:
这个台灯里面挺复杂啊。

网友:
做工还行电路挺复杂

网友:
➕电池,不加电池不适合拆开了

网友:
欧普灯具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
做工不错,手里有个坏的欧普台灯,上电不亮,有个芯片发热巨大,再不会修了

网友:
真搞不懂台灯为什么卖这么贵,动不动几百元

网友:
应该不便宜

网友:
灯珠带了透镜确实效果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