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全网独家手机OTG接USB移动硬盘不耗手机电量隔离供电WD3.0线≈1元1根

楼主(2022-06-24):
我之前在论坛发过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942-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3662-1-1.html

今天我贱卖1种罕见的线材,数据与5V供电分离的 3.0原装WD 硬盘盒的短数据线,手机OTG接硬盘时候,可以丝毫不耗手机电量,
若双头Y线,因为没有隔离,故还是优先耗手机电量,这种线当然了可以自己制作,我是成品的,原装WD,但是剪下的线自己接,效果更佳,因为电阻低,若插拔,就需要用高品质线,若用山寨线,接触电阻大,硬盘就咔哒供电不足异响了。
现在这剪下的线,我1元多2根卖,不到1元1根,赔本出,给快递冲单量
链接如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50111debCehqzO&ft=t&id=529249981822

楼主:
这原装WD硬盘盒线材,可经久耐用,外面是胶皮的,不是塑料皮,特软的硅胶皮
有动手能力的可以接个供电线,本来就可以当硬盘盒数据线,现在低价赔本出,仅限于最近2天,过后可能提价一点点,
有需要的可以拍,运费也故意赔本设置≈2元,机不可失

另外其他之前发布的小产品,有用得上的可以看看,链接随便发几个:

50V大功率铝合金电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15d11debWlNMjS&ft=t&id=546921985570
车载笔记本电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15d11debzRaUEZ&ft=t&id=607460333872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68071debotd61Z&ft=t&id=67005092599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68071debMVlhnT&ft=t&id=675140110119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68071debrhaopU&ft=t&id=67464591300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68071debXbRuEl&ft=t&id=652281497590

楼主:
那2根WD供电数据分离的线的颜色选项是 :杏白色,这个颜色选项。

楼主:
还有粉碎纯鸡粪,
这鸡粪纯粹不挣钱,给快递冲单量。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50111debhXyV2H&ft=t&id=637324653945
图片就不上了。要么与数据线差距太大了,不过鸡粪是包邮的,若买其他小产品,可以让我去掉运费即可,统一发1件即可。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50111debhXyV2H&ft=t&id=637324653945≈4.9包邮5.8斤粉碎纯干鸡粪,
下面几楼坛友反馈,鸡粪与数据线差距太大了。可是我在农村,都是我卖的,为了不影响视觉,我于25号编辑删除鸡粪图片了。有需求的再去看。

网友:
堆肥堆肥堆肥堆肥

网友A:
数码与鸡粪这跨距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与鸡粪这跨距有点大

数码鸡粪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B:
这线是西数设计的树莓派用的外置硬盘,可以同时给树莓派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线是西数设计的树莓派用的外置硬盘,可以同时给树莓派供电。

这个图上的线,看上去就是我这种线,你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图片,我借用去上传一下。是的,这种线,还配有1根高品质1M原装安卓口的供电线,只不过上家额外当安卓线卖掉了,因为反正是不同的箱子,只给了我少量,因为卖家说反正安卓线到处有。后来让同学fan墙,找到了WD给树莓派用这种线的原始图片,与原始视频下面随便发个图片

网友:
感谢推荐,有需要时会联系购买。

网友:
能驱动2.5寸移动硬盘的话数据端USB供电至少1A起,能不能把这个数据端换成USB HUB,这样就可以同时接上U盘和键盘鼠标甚至USB显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