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这个白光BK2000为什么不能调温呀

楼主(2022-06-24):
前段时间,偶得一白光BK2000,没有手柄,开机显示S-E,拆机见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7316-1-1.html,后大家说是缺手柄,而且都说涡流加热智能无铅焊台好用,于是买了一个原厂手柄,装上后可以使用,但是问题来了:不能调温,只能370度使用,找了说明书,按照说明书操作,怎么也不能调温,郁闷,大家有用过同类型的涡流加热智能无铅焊台吗?怎么回事,按键是好的,排查按键损坏,谢谢大家!

控制板

谢谢啦!

楼主:
没有密码,密码是000,试过,确实是000,说明书说密码000可以随便调温

网友:
没玩过这么高级的焊台 平时用的是936还是杂牌的便宜货

网友:
涡流加热好用  只是看过没买过 。

网友:
请高手解答哇

网友:
都是高级货,我用的是二十几块的白菜T12

网友A:
删除原密码,重置新密码……

网友:
供参考下,有用没

网友:
看看这个有用吗

楼主:
谢谢!这个没有用,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原密码,重置新密码……

原来的密码是000,试过是这个密码,说明书说000密码可以任意调节

网友:
高频没玩过,只用过T12,够用了

网友:
按键调温度的真费劲,还是旋钮的方便

网友:
我也有一个,比较麻烦每次开机要进入密码模式才能调温,没用了,还用t12方便

网友:
那可能坏了

网友:
操作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2024-11-13):
解决了吗 应该是短接ds1 恢复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