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新买的西数2TB硬盘,电脑不认,是不是要格式化一下

楼主(2022-06-24):
新买的硬盘电脑不认,是不是怎么格式化一下。
需要什么软件吗?在线请大家帮忙。

网友:
进磁盘工具里看看

网友:
需要初始化的,

网友:
磁盘管理>分区

网友:
找个磁盘分区工具试一试

网友:
磁盘初始化

网友A:
我的电脑右键-管理-磁盘管理,找到新硬盘初始化,分区

网友:
我的电脑、此电脑、计算机上鼠标右键,管理,磁盘管理器,点上去就会提示磁盘初始化,初始化完了可以直接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右键-管理-磁盘管理,找到新硬盘初始化,分区

谢谢,行了。

网友:
玩得愉快

网友:
不会是仓老师的豪宅吧?

网友B:
如果是正常新盘 磁盘管理>分区 -格式化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正常新盘 磁盘管理>分区 -格式化 。

2T,格式化了。
很好用。

网友:
新的硬盘厂家只作过低级格式化,
高级格式化和分区还要自己作!

网友:
紫盘是专为视频记录设计的

网友:
新盘都是没有创建分区的,不是全新没有用过,上面没有小姐姐动作视频,进系统后是看不到硬盘的。要点桌面计算机图标右键-管理-存储-磁盘管理-创建

网友:
需不需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MBR,什么是GPT,什么是NTFS,什么是FAT32,什么是EXT3,什么是分配盘符,什么是挂载分区?
楼主又没说是windows系统,你们就只教一种方法?现在要大力推广国产电脑呢

网友:
先拿winhex看看盘里有没有数据

网友:
新添加卷,修改一下分区